[emWin] text控件能不能判断是否点击

楼主(2020-02-15):
窗口和text控件好像都没有对应的API?

网友A:
都有,在emWin用户手册的控件章节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在emWin用户手册的控件章节就看到了。

醉了,没有看到类似BUTTON_IsPressed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醉了,没有看到类似BUTTON_IsPressed这样的

看错了,只看你的内容了,忘了看标题了,没有是否按下的消息。

窗口的话,你可以使用WM_TOUCH回调消息。

Text的话,你可以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只看你的内容了,忘了看标题了,没有是否按下的消息。

窗口的话,你可以使用WM_TOUCH回调消 ...

text,怎么自定义

网友:
用button实现text功能,使用自定义回调方式,此贴下载看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就会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