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RTT打印在结束在线调试时keil崩溃

楼主(2020-02-15):
使用keil+RTT组件,可以在J-link RTT viewer中看到的打印信息,调试也正常,但是一旦点结束调试按钮,无论是否在J-link RTT viewer中断开连接,keil 100%会崩溃,但是使用IAR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下硬汉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仿真器 j-link v9,驱动v6.60c(6.5x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kiel版本5.28

网友:
把MDK里面的调试组件先全部关闭了,再推出试试。

楼主:
编译时:Enable_EventRecorder开关是0
运行时:周期更新关闭,RTX RTOS窗口关闭
也一样会崩溃。

先把RTT viewer断开,再退出,停止调试时也会关闭,奇怪。

网友:
看看是不是目录太深,或者有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时:Enable_EventRecorder开关是0
运行时:周期更新关闭,RTX RTOS窗口关闭
也一样会崩溃。

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mdk 524版本 稳定的最后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