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问M23内核使用那个数学库

楼主(2020-02-16):
各位坛友好,请教个问题,最近在使用M23内的单片机,想使用ARM提供的CMSIS里面的FFT函数,但发现里面没有M23的数学库,M23是支持Armv8-M指令的,能否使用Armv8-M的数学库?另外那几个Armv8-M的数学库有啥区别呢?数学库如图所示

网友:
选择对应型号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请问这个文档在哪里能看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请问这个文档在哪里能看到呢

就在help文档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在help文档里面。

搭车问个问题,对于MO+或者M3这类不带FPU的单片机,如果想调用arm官方DSP库做fft,直接用float的话,计算速度会比较慢,请问该如何处理?
我现在能看到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全部用整数,adc采样数据不做归一化处理,自己实现FFT函数,但是这样的话,用不了官方库函数,可扩展性差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对于MO+或者M3这类不带FPU的单片机,如果想调用arm官方DSP库做fft,直接用float的话,计算 ...

用定点FFT

网友C(2021-08-13):
引用 网友A:
就在help文档里面。

请问指的哪个“help”文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指的哪个“help”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