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的USB DFU小软件DfuSe V3.0.6下载

楼主(2020-02-17):
/******************** (C) COPYRIGHT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version.txt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0.6
* Date               : 01-June-2018
* Description        : read me file for DfuSe Demonstrator
********************************************************************************
* THE PRESENT SOFT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SOFT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Last version
***************

        - V3.0.6 - 01-June-2018

Package content
***************
       + Binaries :([INSTALLATION PATH]\BIN\) and ([INSTALLATION PATH]\BIN\STM32L) Variant with extra time for Erase.

         - DfuFileMgr.exe             : DFU File Manager aplication,
         - DfuSeDemo.exe              : DfuSe Demo application,
         - DfuSeCommand.exe           : DfuSe Command line application,
         - STDFUTester.exe            : DfuSe Tester application ,
         - STDFUFiles.dll             : Dll that implements .dfu files
         - STDFUPRT.dll               : Dll that implements Protocol for upload and download,
         - STDFU.dll                  : Dll that issues basic DFU requests,
         - STTubeDevice30.dll         : Dll layer for easier driver access
                  + Doc                       : Documentation directory
                        - UM0384 : DfuS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 UM0391 : DfuSe File Format Specification
            - UM0392 : DfuS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Guide
            - UM0412 : DfuSe getting started
                  + Driver([INSTALLATION PATH]\Driver)

       + Sources :([INSTALLATION PATH]\Sources\)

         - Binary
         - DfuFileMgr
         - DfuSeDemo
         - DfuseCommand
         - Include
         - STDFU
         - STDFUFiles
         - STDFUPRT
         - STTubeDevice
         - Tools
                 - GUID Generator application
Supported OS
***************

       + Windows 98SE, 2000, XP, Vista, Seven , 8, 8.1, 10  (x86 & x64 Windows platforms).

How to use
***************

       1- Uninstall previous versions (Start-> Settings-> Control Panel-> Add or remove programs)

       2- run DfuSe setup.

       3- Install your device with the driver and the inf file, go to [Driver] directory

       4- Use it !

******************* (C) COPYRIGHT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这个小软件给STM32L5和STM32H7下载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早前发的使用说明:

官方DFU固件更新软件实现对STM32的USB方式代码升级简易说明(STM32-V5开发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5

网友A:
现在st已经有个集成的cubeprogrammer,这个还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st已经有个集成的cubeprogrammer,这个还有价值?

比Cube的USB DFU好用,我这里一直无法正常识别。

使用这个小软件就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Cube的USB DFU好用,我这里一直无法正常识别。

使用这个小软件就非常好用。

今天我也试试。

网友B(2020-09-03):
硬汉哥,系统Bootloader使用DfuSe不能指定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啊,只能烧录在0x8000000,怎么解决?
我的程序是用户Bootloader+App的方式(用户Bootloader起始地址:0x8000000  App起始地址0x800C000),用户Bootloader的作用是根据按键判断是否跳转App还是系统Bootloader,如果App被擦除掉且没有烧录正确,只要用户Bootloader存在,就可以再次烧录App。
进入系统Bootloader后烧录App后,就会把用户Bootloader一起擦除掉了;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就没这个问题,因为量产产品,STM32CubeProgrammer功能太多,没有DfuSe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系统Bootloader使用DfuSe不能指定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啊,只能烧录在0x8000000,怎么解决?
我的程 ...

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命令行,看看能不能写个批处理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CubeProgrammer支持命令行,看看能不能写个批处理啥的

因为之前的上位机软件已经有产品使用DfuSe了,再使用CubeProgrammer的话就要卸载Dfuse驱动,用户操作比较麻烦,像我这种程序架构方式是不是不适合用系统Bootloader了啊,只能在用户Bootloader里面实现DF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之前的上位机软件已经有产品使用DfuSe了,再使用CubeProgrammer的话就要卸载Dfuse驱动,用户操作比较 ...

尝试让他们也用用STM32CubeProg,一劳永逸。

会用Dfuse,更新下USB驱动基本无压力

网友C:
这个测试过win10吗  我的win10一直不能安装usb驱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过win10吗  我的win10一直不能安装usb驱动呀

是不是已经安装STM32CubeProg了,要卸载了。

网友(2021-05-20):
6666 感谢
正需要呢

网友D(2023-03-21):
STM32F107VCT6 怎么没有显示   option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7VCT6 怎么没有显示   option bytes

软件太老了,已经被STM32CubeProg替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太老了,已经被STM32CubeProg替代了。

STM32CubeProgrammer 文件大,专业性强,还没有源码

下面这图是F107CVT6,能够正常下载和校验,但是没有显示option bytes,因此无法设置读保护.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选项字节应该是自动生成的

网友:
#define FLASH_DESC_STR      "@Internal Flash   /0x08000000....
感觉应该像上面这样有个定义,       "@Option Bytes  /0x1FFFF800/01*016e"

无意中发现一种防止读取源码的方法,
把FLASH_DESC_STR里的flash地址范围写多一些,
这样程序会读取不到超出了范围的地址,软件会假死掉,也不会保存读取到的那一部分数据.

网友:
不纠结配置字节了,
程序防读功能开启了也不会影响通过DFU读取flash,
需要修改引导程序的读取功能防止读取片内程序

网友E(2023-05-06):
有没有人使用VS2012打开这个工程并能成功编译啊,我编译会发生错误,能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使用VS2012打开这个工程并能成功编译啊,我编译会发生错误,能帮忙看看要怎么解决么

我记得这个里面有VS版本说明的,最好用指定版本,好久不用这个软件了,给卸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这个里面有VS版本说明的,最好用指定版本,好久不用这个软件了,给卸载了。

您好,官网上说的就是VS2012的源文件,但是下载下来会缺文件,但是添加完文件后,编译它就出现的上面的那个错误,DfuSe Demo 这个界面编译报错,DfuFileMgr界面可以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