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研究下程序电后自动跳转到H7自带的BootLoader区,省去了用户自己写BootLoader的繁琐

楼主(2020-02-17):
STM32H7的系统boot,支持串口,CAN,USB,I2C等程序下载。

现在是上电后直接跳转到系统boot,这样就不需要用户自己写boot了。

已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tx_init_low_level.c

网友A:
  要管理Boot引脚的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管理Boot引脚的状态吧?

不需要了,直接跳转过去,优势就在这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了,直接跳转过去,优势就在这里了。

系统BOOT功能单一,如果要在boot干点别的事可能 就不好办

网友A:
硬汉大哥, MCU上电可以自己跳到系统Boot区?  我指的是软件行为,不是Boot管脚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BOOT功能单一,如果要在boot干点别的事可能 就不好办

要的就是这种功能单一,简单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 MCU上电可以自己跳到系统Boot区?  我指的是软件行为,不是Boot管脚的设定。

对,可以跳转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可以跳转过去。

网友:
其他系列的STM32也可以直接跳转执行,个别型号不行,比较奇怪。

网友C:
以太网的BOOTLOADER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太网的BOOTLOADER就不行了!

系统BootLoader已经足够牛逼了,以太网的,我们自己实现个即可。

网友D:
软件跳转芯片内部bootloader区,大部分芯片是支持的,测试过有少部分不支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一般还是喜欢用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跳转芯片内部bootloader区,大部分芯片是支持的,测试过有少部分不支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一般还 ...

有一个原始官方手册说明有问题,像H7这个,就是官方手册把地址给错了。

网友(2020-09-18):
系统BootLoader已经很好用了,BootLoader就干BootLoader的事情,硬汉给的例程超级好用

网友:
系统BootLoader确实很牛逼了,很方便,硬汉大哥提供的例程超级好用。

网友:
我的串口可以工作,,USB始终连不上,进不了 DFU

网友:
这个和直接用jlink烧写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区别是一个要用jlink,一个用用串口就行

这种方式在没jlink时方便些,一般有jlink时我是不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E:
这个bootloader还有个好处:主mcu给从mcu升级程序时可以用,这样从mcu就可以不用写bootloader直接使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bootloader还有个好处:主mcu给从mcu升级程序时可以用,这样从mcu就可以不用写bootloader直接使用这个 ...

CAN级联的时候用这个貌似也不错。

网友F:
能从正式的应用程序,比如触摸屏按键跳回升级程序吗?跳转前需要处理当前的一些应用状态?继电器断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从正式的应用程序,比如触摸屏按键跳回升级程序吗?跳转前需要处理当前的一些应用状态?继电器断开,等?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