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解决STM32CubeProg在USB DFU方式无法连接设备的问题

楼主(2020-02-18):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用户安装了老版的USB DFU软件DFuSe。
STM32CubeProg给的解决办法是删除老版本驱动,重启电脑,然后运行CubeProg安装目录里面的STM32Bootloader.bat即可,最后插上设备就可以正常识别了。

这里特别注意一点,删除老版本驱动的时候,这里的对勾一定要勾上。

安装成功后的效果如下:

网友:
硬汉威武

网友A:
后面就是非常稳定识别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就是非常稳定识别到了吗?

测试的几次都成功识别了。

网友B:
硬汉测试过写外部 nor flash么?我拿官方746-disc写外部flash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测试过写外部 nor flash么?我拿官方746-disc写外部flash失败了

烧写外部NOR,我还没有试过。

楼主(2022-05-17):
你这个是什么方式,串口还是USB,如果是串口换个好点的USB转串口线,如果是USB方式,换个USB线,还有就是必须使用指定的引脚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