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求助SPI功能

楼主(2020-02-19):
我的系统CPU是stm32H743,通过菊花链链接了2片16位的DAC芯片,每片DAC为4路。
现在通过跳线短接,只用一片DAC,可以通过把spi设置位24位(功能码8位+16位数据)来控制一片DAC了。
请教一下,控制两片DAC该怎么设置?级联后,SPI一次应该要传输48字节的数据。
我现在的思路是:
      SPI不支持48位,最多支持32位。必须要使SPI的NSS在传输数据过程中,一直保持有效。
       这样可以把SPI设置为8字节,一次写入6字节(48位数据),完成两片DAC的设置。
       然后这个过程重复四次,完成一共8个通道的设置。
       这个过程可以用DMA来自动完成吗?
      有没有更好的操作办法?

网友:
那款DAC,请先上原理图和DAC型号及手册

楼主:
ADI公司的16位DAC, AD5764R,SPI通信。原理图暂时拿不上来。就是通过菊花链方式链接了两片DAC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ADI公司的16位DAC, AD5764R,SPI通信。原理图暂时拿不上来。就是通过菊花链方式链接了两片DAC而已。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