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6和V5的系统BootLoader方式实现USB DFU和串口IAP也实现了,无需用户自己做boot了

楼主(2020-02-20):
本周升级V5和V6的相应HAL库章节。

STM32的系统boot,支持串口,CAN,USB,I2C等程序下载。

现在是上电后直接跳转到系统boot,这样就不需要用户自己写boot了。

已经发布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网友A:
可以不受BOOT引脚限制吗,那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受BOOT引脚限制吗,那厉害了。

对,不受boot引脚限制。

网友B:
请问还没更新百度网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还没更新百度网盘吗?

这个周末就会更新出来发给大家,现在还在整理教程。

网友:
期待硬汉的系统BootLoader,这个实现思路不是自己写个BOOT,然后BOOT去判断指定地址APP更新标志和版本吗?之前是BOOT上电去判断APP版本和标志,如果需要更新 就执行数据搬移,先执行擦除、在COPY,硬汉这个思路应该比这种更简单有效;

网友C:
可以不受BOOT引脚限制吗,大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受BOOT引脚限制吗,大佬厉害

对,不需要boot引脚,可以直接跳转过去。

网友:
还能系统boot的来做 那方便多了  我到时候也研究研究  大佬辛苦啦

网友D(2020-04-07):
我用的标准库,V6开发版,无法从应用程序跳转到系统存储区,程序流程是:
1、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写标志到备份寄存器,然后reset;
2、在主程序开始检测备份寄存器的标志,然后跳转到系统存储区。
现象是备份寄存器标志是对的,但是就是跳转不到系统存储区,或者跳转过去了就是不执行boot程序。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int32_t JumpAddress;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0x1FFF0000

//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static void JumpToApp(void)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 用户应用地址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初始化MSP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void Boot_Start(void)
{
        /*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DBP 位置 1,使能对备份域的访问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2);
        RCC_RTCCLKCmd(ENABLE);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E0E0)
        {

                //Delay_Ms(100);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0x0);
                //Delay_Ms(100);

                RCC_RTCCLK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DISABLE);

                JumpToApp();//跳转到应用程序区

                while(1)
                {
                };
        }
        else
        {
                RCC_RTCCLKCmd(DISABLE);
                PWR_BackupAccessCmd(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DISABLE);
        }
}

void Soft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

void Boot_Reset(void)
{
        /* 电源接口时钟使能 (Power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DBP 位置 1,使能对备份域的访问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2);
        RCC_RTCCLKCmd(ENABLE);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0xE0E0);

        if(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E0E0)
        {
                SoftReset();
                whil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标准库,V6开发版,无法从应用程序跳转到系统存储区,程序流程是:
1、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写标志到备 ...

V6板子已经发布对应例程了,不管你是寄存器,HAL库,标准库还是LL库,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extra=page%3D1

网友D:
引用 楼主:
V6板子已经发布对应例程了,不管你是寄存器,HAL库,标准库还是LL库,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bs.c ...

看了文档,找到原因了,是没有把系统boot的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用V6板子已经成功了。

不过发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用USB_HS的两个引脚的USB口,电脑不能识别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文档,找到原因了,是没有把系统boot的地址映射到0x00000000,用V6板子已经成功了。

不过发现另一 ...

看V6的教程,教程里面写了支持那个USB接口及其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V6的教程,教程里面写了支持那个USB接口及其引脚。

看到了,谢谢。。。。。。

网友D:
跳转到Bootloader前不是要关闭中断吗?为什么关了之后又把中断打开了,这样不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转到Bootloader前不是要关闭中断吗?为什么关了之后又把中断打开了,这样不会有影响吗?

方便APP程序中没开启全局中断。

网友:
/** @brief  Main Flash memory mapped at 0x00000000
  */
#define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FLASH()             (SYSCFG->MEMRMP &= ~(SYSCFG_MEMRMP_MEM_MODE))

/** @brief  System Flash memory mapped at 0x00000000
  */
#define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       do {SYSCFG->MEMRMP &= ~(SYSCFG_MEMRMP_MEM_MODE);\
                                                         SYSCFG->MEMRMP |= SYSCFG_MEMRMP_MEM_MODE_0;\
                                                        }while(0);

/** @brief  Embedded SRAM mapped at 0x00000000
  */
#define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RAM()       do {SYSCFG->MEMRMP &= ~(SYSCFG_MEMRMP_MEM_MODE);\
                                                  SYSCFG->MEMRMP |= (SYSCFG_MEMRMP_MEM_MODE_0 | SYSCFG_MEMRMP_MEM_MODE_1);\
                                                 }while(0);

就是用好这几个映射吧......

网友E:
另外,文档中有错误的地方,应该是把H7的截图,粘贴到了F4的上面

网友F:
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多尝试几次后就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文档中有错误的地方,应该是把H7的截图,粘贴到了F4的上面

谢谢,我记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多尝试几次后就这样啦

貌似串口线不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貌似串口线不稳。

一测试果然,波特率改9600,就OK了

网友:
出现上述问题时,将4个红圈处重新选择一次。
感觉STM32这个软件的参数保存功能没有生效导致的,重新选择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测试果然,波特率改9600,就OK了

IAP下载这种,对串口线要求略微高一些,普通的CH340那种就不行。

网友G:
一直在等SD卡或者U盘烧录程序的例程,几月份能给大家发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等SD卡或者U盘烧录程序的例程,几月份能给大家发布呀?

正在抓紧,争取早日安排上,分享例子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等SD卡或者U盘烧录程序的例程,几月份能给大家发布呀?

急的话,先看群友的学习即可:

F407的接U盘用的IA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19&fromuid=58

网友H(2020-05-07):
请教一下硬汉哥,我发现串口和dfu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不一样,在F4的参考手册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这个地址在那一章写着,想做个F1的,不知道这个地址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硬汉哥,我发现串口和dfu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不一样,在F4的参考手册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这个地址在 ...

V7用户手册系统BootLoader章节相关资源整理汇总下载(2020-02-22)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573&fromuid=58

网友I:
如果有外部看门狗就不能用片内boot了,还有就是片内的boot是不是无法烧录片外flas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外部看门狗就不能用片内boot了,还有就是片内的boot是不是无法烧录片外flash呢

1、是的,可以考虑控制下外部看门狗的通断来解决。
2、借助STM32CubeProg可实现。

网友J(2020-07-22):
这个存在下载失败的风险吗?烧录失败了,APP代码是不是已经被擦除了,再次烧写会不会烧不了,因为flash里没有代码了,是这样吗,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存在下载失败的风险吗?烧录失败了,APP代码是不是已经被擦除了,再次烧写会不会烧不了,因为flash里没 ...

这个可以调整下载到指定地址。不要往你现有的位置下即可。

网友K:
请教一下,我用BOOT0上拉,能进入USB DFU,也能用进入串口IAP。但是用以下代码,只能进入USB DFU,不能进入串口IAP,我用的是STM32F407,不知道什么原因

void jump_sys_bootloader( void )
{

     uint32_t i = 0;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void (*p_sys_bootloader_run)( void );

     /* STM32F030K6 的系统 BootLoader 地址, 来自手册 AN2606 */
     __IO uint32_t boot_address = 0x1FFF0000;

     /* 关闭全局中断 */
     __disable_irq();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 ->CTRL = 0;
     SysTick ->LOAD = 0;
     SysTick ->VAL= 0;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RCC_DeIni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0; i<8; i++ )
     {
         NVIC->ICER[i] = 0xFFFFFFFF;
         NVIC->ICPR[i] = 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__enable_irq();

     /* 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首地址是 MSP ,地址 +4 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p_sys_bootloader_run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_address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_address);

     /* 在 RTOS 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 MSP 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 系统 BootLoader 代码 运行 */
     p_sys_bootloader_run();

     /* 跳转不成功,软件复位 */
     while( 1 );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一下,我用BOOT0上拉,能进入USB DFU,也能用进入串口IAP。但是用以下代码,只能进入USB DFU,不能进入 ...

我们这个就是STM32F407的,你测试下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extra=page%3D1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就是STM32F407的,你测试下看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extra=page%3D ...

用这个工程来做的话,有一定概率可以连接上,但是把代码复制到我自己的工程就不行了。我用的是CubeMX生成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这个工程来做的话,有一定概率可以连接上,但是把代码复制到我自己的工程就不行了。我用的是CubeMX生成 ...

1、有一定概率链接上的话,查下你的USB线,USB驱动和USB接口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这里百发百中。基本上可以说明你的测试环境是有点问题的。

2、如果是CubeMX生成的,可以考虑上电后直接跳转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1、有一定概率链接上的话,查下你的USB线,USB驱动和USB接口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这里百发百中。基本上可以 ...

感谢硬汉哥,我用的线可能有问题。但是CubeMX生成的工程,我已经把那段代码放在main函数的最开头了,也是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硬汉哥,我用的线可能有问题。但是CubeMX生成的工程,我已经把那段代码放在main函数的最开头了,也是 ...

这就不清楚了,你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H(2020-08-24):
硬汉哥有空能提供个F1的例子吗?没研究出来,用cube生成的工程跳转到0x1fff f000地址,发现可以跳转过去,但是cubeProgrammer连接不上

网友L:
这种方法是不是不支持远程升级,只支持本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有空能提供个F1的例子吗?没研究出来,用cube生成的工程跳转到0x1fff f000地址,发现可以跳转过去, ...

把你发的这个帖子补上,方便其它坛友查看

stm32f10x使用系统bootlade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80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方法是不是不支持远程升级,只支持本地升级

对,主要是本地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