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NAND使用Block Erase 命令是否会擦除块额外存储区第一个字节保存的出厂坏块信息?

楼主(2020-02-20):
NAND使用Block Erase 命令是否会擦除块额外存储区第一个字节保存的出厂坏块信息?

网友:
芯片出厂时,厂商保证芯片的第1个块是好块。如果是坏块,则在该块的第1个PAGE的第1个字节
或者第2个PAGE(当第1个PAGE坏了无法标记为0xFF时)的第1个字节写入非0xFF值

楼主:
使用块擦除命令后,这个信息是否会被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块擦除命令后,这个信息是否会被擦除?

是的,后面需要用户自己管理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