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GUI_Init函数卡死问题

楼主(2020-02-20):
大家好,我在调用GUI_Init();这个函数时有时候会卡死在里面,用的是stm32f429的。SRAM用的是W9825G6KH-6这个芯片,初始化什么的是自己找资料改的,会不会是这个芯片配置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请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CRC是不是忘了使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是不是忘了使能了。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ENABLE);这个函数调用过了

网友:
看我们V6的emWin教程移植章节吧,有详细测试步骤和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大体流程:
1、先保证SDRAM批量数据测试通过
2、测试背景层,这个可以保证你的LTDC配置是没问题的
3、然后设置GUIConf.C使用内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
4、开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