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的软件包中带的基础UI绘制函数,含多边形,椭圆等

楼主(2020-02-21):
/* File Info: ------------------------------------------------------------------
                                   User NOTES
1.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 This driver is a generic driver that provides basic display services. It should
     be used by any platform once LCD is initialized and following draw methods are
     registered:
         BSP_LCD_DrawBitmap
         BSP_LCD_DrawHLine
         BSP_LCD_DrawVLine
         BSP_LCD_FillRect
         BSP_LCD_ReadPixel
         BSP_LCD_WritePixel
         BSP_LCD_GetXSize
         BSP_LCD_GetYSize
         BSP_LCD_SetActiveLayer

   - At application level, once the LCD is initialized, user should call GUI_SetFuncDriver()
     API to link board LCD drivers to BASIC GUI LCD drivers.
     User can then call the BASIC GUI services:
         GUI_SetFuncDriver()
         GUI_SetLayer()
         GUI_SetDevice()
         GUI_SetTextColor()
         GUI_GetTextColor()
         GUI_SetBackColor()
         GUI_GetBackColor()
         GUI_SetFont()
         GUI_GetFont()
         GUI_Clear)
         GUI_ClearStringLine()
         GUI_DisplayStringAtLine()
         GUI_DisplayStringAt()
         GUI_DisplayChar()
         GUI_GetPixel()
         GUI_SetPixel()
         GUI_FillRGBRect()
         GUI_DrawHLine()
         GUI_DrawVLine()
         GUI_DrawBitmap()
         GUI_FillRect()
         GUI_DrawLine()
         GUI_DrawRect()
         GUI_DrawCircle()
         GUI_DrawPolygon()
         GUI_DrawEllipse()
         GUI_FillCircle()
         GUI_FillPolygon()
         GUI_FillEllipse()

网友:
这样裸机就方便了

网友:
方便写带屏幕显示的bootload,

网友(2021-08-03):
做个记录,刚好要用。

网友A(2021-09-21):
这个基础GUI是哪个软件包里的?版主能否提供以下C文件里用到的几个字模头文件?
#include "../Fonts/font24.c"
#include "../Fonts/font20.c"
#include "../Fonts/font16.c"
#include "../Fonts/font12.c"
#include "../Fonts/font8.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础GUI是哪个软件包里的?版主能否提供以下C文件里用到的几个字模头文件?
#include "../Fonts/font2 ...

下载STM32CubeH7软件包检索下,在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