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OS做IAP固件升级注意配置CONTROL寄存器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楼主(2020-02-21):
现在RTOS中,M内核的RTOS任务基本都是使用线程堆栈指针PSP。

如果boot程序里使用RTOS,跳转到APP前要设置CONTROL寄存器,将内核工作于特权级,使用主堆栈指针:
__set_CONTROL(0);

此贴寄存器的作用:

网友A:
将内核工作于特权级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内核工作于特权级的作用是什么?

这里是设置线程模式工作在特权级,这个是芯片上电后默认的工作模式。

像RTX5之类的系统,可以设置任务工作下特权级模式,所以跳转的时候要设置。

网友(2020-03-27):
MARK,就是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很重要,这可能就是我以前用FreeRTOS出现过的问题。

网友B:
硬汉哥有带freertos 的IAP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有带freertos 的IAP例程吗?

此贴系统bootloader章节的串口IAP和usb dfu都可以直接用到freeRTO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系统bootloader章节的串口IAP和usb dfu都可以直接用到freeRTOS

好的谢谢,有空一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