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5使用filesystem和sd卡时卡检测的问题

楼主(2020-02-21):
疫情闭关期间,找了块板子玩玩,全部使用RTE。写到sd卡的时候,发现这块板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它没有检测脚。我以前其它板的时候都是有检测脚的,这板突然没有了让我呆住了。
接口用的是SDIO,理论上RTE_Device.h里改下检测脚就行的,但现在没有了,这个脚就不使能了?
之前也用过SPI的情况,在SPI模式下,要用户自己实现fs_mc_read_cd函数,以实现卡检测。
但现在直接就没有检测引脚了,查看了一下 fmedia函数的说明:
The function fmedia uses media device interface driver to detect the presence of a removable drive in the system (such as SD/MMC cards or USB Flash drives). In case of SD/MMC cards, it can be used even when card socket does not provide card detection pin, but only after a successful device initialization (i.e. after a successful call of fmount or fs_ioc_device_ctrl using 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 In such case, device presence is determined using internal register states.
哎,喜出望外,写了段代码测试了一下,fmedia确实可以正常返回状态。
<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static fsStatus init_filesystem (void)

测试发现只有用FS_CONTROL_MEDIA_INIT参数才行,其余两个我的卡返回错误。到这里,以为这样就完事了,这么轻松?

在任务里面通过定时调用fmedia函数检测SD卡,以实现热拔插功能,问题就出来了:
1.当上电没有插卡时,fs_ioc_device_ctrl函数无法初始化卡,会导致fmedia返回fsUnsupported;
2.软件在检测到拔卡后,会卸载SD卡,这也同样会导致fmedia返回fsUnsupported;
那么,最终情况就是,上电不插卡,或者拔出后再插入,fmedia都无法正常返回结果,就等于是不支持热拔插了。

到这里,虽然软件上肯定会有办法解决,但总是觉得没有检测脚来得直接爽快,所以我这里还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设计需要支持热拔插的设备时,检测脚尽量不要省!

对于我上面这种情况,哪位朋友有比较舒服的解决方法的话,希望能够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代码贴的不对,重新贴一下

static fsStatus init_filesystem (void)
{
    fsStatus stat;
    fsFileInfo info;
    FILE *pfrec;
    char *opt = "/L SD Card /FAT32";

    /* 挂载TF卡 */
    stat = fmount ("M0:");
    if (stat == fsNoFileSystem)
    {
        /* 格式化,格式化完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就自动挂载了 */
        stat = fformat ("M0:", opt);
    }

    pfrec = fopen("001.csv","a");
    if(pfrec)
    {
        fclose(pfrec);
        return(fsOK);
    }

    return(fsError);
}

void check_SD(void)
{
    static uint16_t count = 0;
    fsStatus        fstat;

    fstat = fmedia("M0:");
    if(fstat == fsOK)
    {
        if(count < 5)
        {
            if(!lastSDstate)count++;
        }
        else if(count == 5)
        {
            /* 检测到插入卡 */
            if(!lastSDstate)
            {
                fstat = init_filesystem();
                if(fstat == fsOK)
                {
                    lastSDstate = 1;
                    count = 6;
                }
            }
        }
    }
    else
    {
        if(lastSDstate)if(count)count--;
        if(count == 1)
        {
            /* 检测到拔卡 */
            if(lastSDstate)
            {
                lastSDstate = 0;
                count = 0;
                funmount ("M0:");
            }
        }
    }
}

void Thread_SD (void *argument)
{
    osStatus_t     status;
    fsStatus       fstat;
    MEM_MSG_t      Msg;
    L_MEM_BLOCK_t *pMem;
    MEM_Type_e     mpType;
    FILE          *pfrec;
    int32_t        drv_id;
    uint32_t       drv_sta;

    fstat = finit ("M0:");
    if (fstat != fsOK)
    {
        /* 接口初始化失败 */
        osThreadFlagsWait(0x01, osFlagsWaitAny, osWaitForever);
    }

    drv_id = fs_ioc_get_id("M0:");
    drv_sta = FS_CONTROL_MEDIA_INIT;
    fstat = fs_ioc_device_ctrl(drv_id,fsDevCtrlCodeControlMedia,&drv_sta);
    if(fstat == fsOK)
    {
//        fstat = fmount ("M0:");
    }

    while (1)
    {
        /* 检查热拔插 */
        check_SD();

        /* 等待其它线程发送的消息 */
        status = osMessageQueueGet(qid_SDcard, &Msg, NULL, 200);
        /* 成功接收到消息 */
        if (status == osOK)
        {
            pMem = Msg.addr;
            mpType = Msg.mem_Type;
            /* 参数合法则存储此包数据 */
            if(pMem && pMem->len && lastSDstate)
            {
                status = osOK;
                if(     mpType == mp_Small ){if(pMem->len > S_DATA_LEN)status = osError;}
                else if(mpType == mp_Middle){if(pMem->len > M_DATA_LEN)status = osError;}
                else if(mpType == mp_Large ){if(pMem->len > L_DATA_LEN)status = osError;}
                if(status == osOK)
                {
                    /* 存储,暂时没找到不开关文件的方法 */
                    pfrec = fopen (filename, "a");
                    if(pfrec)
                    {
                        fwrite (pMem->Buf, pMem->len, sizeof(uint8_t), pfrec);
                        fclose(pfrec);
                    }
                }
            }
            Free_Mem(mpType,pMem);
        }
    }
}

网友:
没有检测引脚太不方便了,而且实时性差

会头我也试试不用检测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