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基于V7开发板使用外部QSPI Flash运行代码的源代码来了!

楼主(2020-02-21):
友情提示:这个帖子的实现是坛友做的,安富莱官方版已经发布

STM32H7花式玩转QSPI Flash教程更新完毕,MDK下载算法制作(HAL库版,大家修改非常方便),MDMA方式,内存映射方式,程序执行等全部集齐(2020-11-0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064

疫情特殊时期,严禁扎堆,直接步入正题。

1. 首先将STM32H743_V7_W25Q256.FLM下载算法文件复制进Keil安装目录下【D:\Keil_v5\ARM\Flash】,根据Keil的安装目录不同而不同,自己根据自己的安装目录复制即可,这样使用Keil才能进行下载与调试。如果需要使用J-Flash软件进行下载,则根据第二步进行操作,否则跳到第三步。
2.1 首先将STM32H743_V7_W25Q256.FLM下载算法文件复制进J-Flash安装目录下【D:\SEGGER\JLinkARM_V654a\Devices\ST】,根据Keil的安装目录不同而不同,自己根据自己的安装目录复制即可,这样使用J-Flash软件进行下载。
2.2 然后找到 JLinkDevices.xml 文件,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在1476行(根据J-Flash版本不同,可能会有差异,请自行查找)后面追加如下代码后保存即可(非必须在1476行,这样做比较规整,方便后期修改与维护):
<Device>
   <ChipInfo Vendor="ST" Name="STM32H743_V7_W25Q256" Core="JLINK_CORE_CORTEX_M7" WorkRAMAddr="0x24000000" WorkRAMSize="0x80000" />
   <FlashBankInfo Name="QSPI Flash" BaseAddr="0x90000000" MaxSize="0x02000000" Loader="Devices/ST/STM32H743_V7_W25Q256.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
</Device>
2.3 打开J-Flash软件,操作步骤同使用内部Flash,只是选择Device的时候选择STM32H743_V7_W25Q256即可。
3. 将BOOT固件下载进以地址0x08000000开始的内部Flash。
4. 将目标APP固件使用Keil或者J-Flash软件下载进以地址0x90000000开始的外部Flash。【注意:APP工程设置需要与下图保持一致】

大家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楼下留言即可,看到会尽力解决。

免责声明:
1.本代码未经过严格测试,只作为交流学习之用。
2.对于不当转载或引用本代码内容而引起的民事纷争、行政处理或其他损失,本网站及本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太给力了

网友:
太给力了+1

网友A:
给力,点赞!

这里主要还是STM32H743_V7_W25Q256.FLM这个文件的作用吧, MDK的工程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力,点赞!

这里主要还是STM32H743_V7_W25Q256.FLM这个文件的作用吧, MDK的工程没有什么特别要 ...

MDK工程需要设置中断向量,然后按照图片设置即可。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步骤来,提示错误:No Algorithm found for: 09000000H - 090018BFH
请问有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步骤来,提示错误:No Algorithm found for: 09000000H - 090018BFH
请问有碰到吗?

KEIL设置务必要与帖子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设置务必要与帖子一致

我的QSPI的IO和FLASH型号跟你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设置务必要与帖子一致

可以加你QQ或者WX吗,直接请教下

网友B:
基本搞定,主要是晶振的大小不一样,不能直接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搞定,主要是晶振的大小不一样,不能直接套进去~

嗯,解决就行

网友:
楼主分享的压缩文件我怎么下载不了的,速度非常慢啊,我下载其他的文件很快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C:
今天试了好像你们论坛里所有文件下载都很慢啊,几乎就无法下载啊,我的网络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了好像你们论坛里所有文件下载都很慢啊,几乎就无法下载啊,我的网络是没啥问题的

对,最近论坛下载比较慢,获取下载地址后,迅雷慢慢下就行。

网友(2020-04-29):
为什么没有删除自己回帖的功能。。。

网友:
我的V7开发板下入附件的程序,怎么APP没有运行起来?

网友D(2020-06-16):
楼主你的代码在V7板上不能运行,有问题;内存映射数据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代码在V7板上不能运行,有问题;内存映射数据位会出错;

如果发现进入内存映射后,存在数据错位,例如:0x90000000 00 01 02 03....,变成了 0x90000000 01 02 03。可以尝试更改进入内存映射代码的 DummyCycles 。
QSPI_CommandTypeDef cm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mem;

    cm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cmd.Instruction = W25X_FastRead;

    cm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cm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cm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cm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cmd.DummyCycles = 8;
    cm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cm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cm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mem.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mem.TimeOutPeriod = 0;

网友:
先检查一下内存映射模式配置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代码在V7板上不能运行,有问题;内存映射数据位会出错;

如果在进入内存映射后,发现存在数据错位,例如:0x90000000 00 01 02 03... 变成了 0x90000000 01 02 03 04... 可以尝试修改进入内存映射时的 DummyCycles 。

    QSPI_CommandTypeDef cmd;
    QSPI_MemoryMappedTypeDef mem;

    cmd.InstructionMode = QSPI_INSTRUCTION_4_LINES;
    cmd.Instruction = W25X_FastRead;

    cm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4_LINES;
    cmd.AddressSize = QSPI_ADDRESS_24_BITS;

    cmd.DataMode = QSPI_DATA_4_LINES;

    cmd.AlternateByteMode = QSPI_ALTERNATE_BYTES_NONE;

    cmd.DummyCycles = 8;
    cmd.DdrMode = QSPI_DDR_MODE_DISABLE;
    cmd.DdrHoldHalfCycle = QSPI_DDR_HHC_ANALOG_DELAY;
    cmd.SIOOMode = QSPI_SIOO_INST_EVERY_CMD;

    mem.TimeOutActivation = QSPI_TIMEOUT_COUNTER_DISABLE;
    mem.TimeOutPeriod = 0;

网友E:
这个必须的使用带有 xip 模式的 芯片才能够实现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的使用带有 xip 模式的 芯片才能够实现吗 ?

是的。

网友:
受教了啊,我之前以为只要是 qspi 的芯片都可以,原来是自己 愚昧了啊

网友F(2020-10-18):
有个疑问。为什么这里一定要设置为0x24000000呢?

网友G: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我刚开始学习使用外部flash,我的理解是把通过下载算法把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里,然后通过一个boot loader让程序跳转到外部flash地址,程序执行。
那么其中的RAM for algorithm 0x24000000参与了哪些作用,为什么原来keil是 0x20000000。

网友H:
同问为什么要设置成0x24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疑问。为什么这里一定要设置为0x24000000呢?

不限制。H7系列RAM空间很多,那块都行,只要够加载FLM算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为什么要设置成0x24000000?

不限制。H7系列RAM空间很多,那块都行,只要够加载FLM算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我刚开始学习使用外部flash,我的理解是把通过下载算法把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里,然后 ...

不限制。H7系列RAM空间很多,那块都行,只要够加载FLM算法即可。

网友I(2020-11-20):
大佬,求指教。我用正点的板子,stm32h743iit6,卡在跑马灯程序烧录这一步。弹出对话框:“FLASH Timeout. 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
Build output打印如下信息: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7"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57:07
Load "F:\\BaiduNetdiskDownload\\stm32H7XX_boot\\sanit_V7_W25Q256 XIP\\V7_W25Q256 XIP\\V7-001_跑马灯V1.6.0\\Project\\MDK-ARM(uV5)\\Objects\\output.axf"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7"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02:17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7"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57:07
Load "F:\\BaiduNetdiskDownload\\stm32H7XX_boot\\sanit_V7_W25Q256 XIP\\V7_W25Q256 XIP\\V7-001_跑马灯V1.6.0\\Project\\MDK-ARM(uV5)\\Objects\\output.axf"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7"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02:17

我用的是正点的h743板子,烧录跑马灯试验的下载文件失败。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佬,求指教。我用正点的板子,stm32h743iit6,卡在跑马灯程序烧录这一步。弹出对话框:“FLASH Timeout.  ...

这个是坛友做的,楼主位已经补上我们自己的了。

网友E(2021-03-12):
你好,这个直接把程序丢到外部 qspi flash 里面运行,这个 qspi 你目前使用的是 4线还是8线 ?? 另外运行速度慢不慢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直接把程序丢到外部 qspi flash 里面运行,这个 qspi 你目前使用的是 4线还是8线 ?? 另外运行 ...

4线,一般小程序影响不大。

网友(2021-11-17):
大佬你好,我这边翻了W25Q256JV的datasheet,没有看到程序中定义的
#define W25X_EnterQPIMode          0x38 //SPI
#define W25X_ExitQPIMode           0xFF //QPI
#define W25X_SetReadParameters     0xC0 //QPI
这几个宏的命令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