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V7用户手册系统BootLoader章节相关资源整理汇总下载(2020-02-22)

楼主(2020-02-22):
说明:
1、AN2606文件是STM32内置系统bootloader的详细介绍文件。
2、AN4488是STM32F4硬件设计手册,主要看boot部分即可。
3、AN4938是STM32H7硬件设计手册,主要看boot部分即可。
4、DfuSe V3.0.6是老版的USB DFU软件,不过依然支持当前最新的STM32L5,STM32H7等。
5、STM32CubeProg是新出的多合一工具,支持串口,USB,STLink等方式下载。

百度云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KO_sAd1giOerSu-PEzocQ  提取码:0dgh

AN2606:

楼主:
新版的统一采用STM32CubeProg,下面这个是老版的DfuSe实现USB DFU下载。
------
官方DFU固件更新软件实现对STM32的USB方式代码升级简易说明(STM32-V5开发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5

网友:
硬汉出品,必属精品!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F1和F4系列可不可以不更改BOOT0引脚状态,从DFU更新吗?还有一个问题,在68.2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的程序设计里,好像没有看到给BOOT_ADD0这个寄存器写0x1FF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和F4系列可不可以不更改BOOT1引脚状态,从DFU更新吗?

可以,V5和V6也发布BSP驱动教程更新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55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1.关于H7的DFU,在V7手册68.2小节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的程序设计里,好像没有看到给BOOT_ADD0这个寄存器赋值0x1FF0?而在67.3小节进入系统 bootLoader 的方法里,需要给BOOT_ADD赋值才能进入bootLoader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1.关于H7的DFU,在V7手册68.2小节跳转到系统 bootLoader 的程序设计里,好像没有看到给BOOT_AD ...

不需要,这个是上电启动的位置设置,设置硬件boot引脚的时候采用。

程序跳转的话,不需要。

网友(2020-05-07):
厉害了,真是硬汉老哥真是巨硬

网友B:
我用的F429的芯片,用的这边的例程,使用到了USB_VCP和uCOS-III 5.08.00  STM32CubeMX配置的底层驱动;
然后一调用jumptobootloader函数就跳转到硬件中断,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F429的芯片,用的这边的例程,使用到了USB_VCP和uCOS-III 5.08.00  STM32CubeMX配置的底层驱动;
然 ...

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III V3.08.00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60&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III V3.08.00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 ...

那如果我想用STM32自带的Bootloader怎么办呢?用V6的DFU的例程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我想用STM32自带的Bootloader怎么办呢?用V6的DFU的例程好像不行

一样的。

【安富莱】V6,V5开发板用户手册,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36章(2020-05-25)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255&fromuid=58

网友C(2020-12-07):
第30 章 stm32f406的 系统bootloader之 串 口iap固 件 升级一章不太理解。
我看了想,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stm32f407自带bootloader,按下按键boot0,使用cubeprog软件可以直接下载到 0x0800 0000处,这个 0x0800 0000地址是BootLoader程序吧,app程序哪里下载呢?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0 章 stm32f406的 系统bootloader之 串 口iap固 件 升级一章不太理解。
我看了想,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

可以不需要操作boot0引脚,自动让其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不需要操作boot0引脚,自动让其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我是看不太懂你的这一章节,一般都是boot一个程序,app一个程序,你这个只有boot,

网友:
我不太理解的这一章节的意思,你的意思是iap只需要boot程序就行了??app往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不太懂你的这一章节,一般都是boot一个程序,app一个程序,你这个只有boot,

不是只需要一个boot程序,boot已经有了,就是系统bootloader,不再需要用户制作了。

用户仅需要一个app即可,建议实际操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需要一个boot程序,boot已经有了,就是系统bootloader,不再需要用户制作了。

用户仅需要一个ap ...

那你的写APP的地址不对啊,0x800000是boot的地址啊??
难道说,0x800000已经是app程序起始地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需要一个boot程序,boot已经有了,就是系统bootloader,不再需要用户制作了。

用户仅需要一个ap ...

那我答题要点明白了,就是boot系统自带,0x8000000起始就是app程序了对不?
那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一定要有boot按键,如果没有boot,工业中就用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不需要操作boot0引脚,自动让其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系统bootloader程序是ST芯片出厂烧好的把,用户不能动才对把。自己想用IAP功能的话,需要额外写一个BOOT工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bootloader程序是ST芯片出厂烧好的把,用户不能动才对把。自己想用IAP功能的话,需要额外写一个BOOT ...

为什么要动这个bootloader。

各种下载方式都已经支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动这个bootloader。

各种下载方式都已经支持了。

是不是我一直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每次上电进主程序都是通过系统bootloader跳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一直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每次上电进主程序都是通过系统bootloader跳转的

可以设置启动方式,一般我们都是从Flash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启动方式,一般我们都是从Flash启动。

我看了我芯片的原理图,BOOT0是接地的,那就是默认0x08000000启动。

网友E:
请问楼主,如果想通过串口进行远程IAP,在APP中对串口数据进行处理,如果接收到指定指令,就调用跳转到Bootloader函数,这时继续通过串口发送APP更新代码,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如果想通过串口进行远程IAP,在APP中对串口数据进行处理,如果接收到指定指令,就调用跳转到Boot ...

自己做的bootloader,还是这个系统bootloader

网友F:
老师,不知道直接使用stm32本身自带bootloader串口下载方法在stm32F103上是否也同样适用????刚刚用stm32F429开发板试了一下,果然成功了,再也不用每次改硬件跳选boot了,强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不知道直接使用stm32本身自带bootloader串口下载方法在stm32F103上是否也同样适用????刚刚用stm3 ...

F1也可以的。

网友F(2021-01-09):
这种下载方式好像有问题,如果下载到一半,突然断电了,设备重新上电后,会从主扇区启动,三这个时候主扇区的代码不完整,此时就无法正常启动,而且也无法让他进入bootloader状态,只能修改Boot0或者使用st-link重新烧录,老师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下载方式好像有问题,如果下载到一半,突然断电了,设备重新上电后,会从主扇区启动,三这个时候主扇 ...

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014&fromuid=58

网友G:
这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在哪儿找的,我现在用的G031,地址一直不对,跳过去程序就进入硬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在哪儿找的,我现在用的G031,地址一直不对,跳过去程序就进入硬件故障

AN2606

网友H(2021-03-12):
系统的BootLoader可以加密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系统的BootLoader可以加密升级吗

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你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你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请问一下,如果使用uart3实现系统bootloader,如果阵脚不是PB10或者PB11,是其他阵脚是不是就不可以成功,如果更改阵脚有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如果使用uart3实现系统bootloader,如果阵脚不是PB10或者PB11,是其他阵脚是不是就不可以成功, ...

这个一定要用指定的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定要用指定的引脚。

尴尬了,板子引脚错了

网友J(2021-05-28):
硬汉哥,h7那种app放在emmc中升级的bootloader教程有吗

网友K(2021-09-22):
请问系统BootLoader除了不用写bootload代码外还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硬汉哥,h7那种app放在emmc中升级的bootloader教程有吗

这个没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系统BootLoader除了不用写bootload代码外还有什么优势?

如果需要上位机升级,上位机也省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上位机升级,上位机也省了。

自己做的上位机比较灵活吧,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进行升级,便于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做的上位机比较灵活吧,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进行升级,便于管理

也可以。

网友L(2021-12-24):
硬汉哥,我在F767和F302中使用系统的BootLoader,但是stm32cubeprogramer 无法读取到usb,在f4就可以系统boot的地址也按照手册做了修改:F76xx的系统boot地址是0x1FF00000

代码如下: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MX_TIM3_Init();
//  MX_TIM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if(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 == GPIO_PIN_SET)
                {
//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FLASHLOAD_ADDRESS + 4);
//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FLASHLOAD_ADDRESS);
//                        JumpToApplication();
                        JumpToBootloader();
                }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0|GPIO_PIN_1);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static void JumpToBootloader(void)
{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1FF00000; /* STM32F7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设置重映射到系统Flash */
//        __HAL_SYSCFG_REMAPMEMORY_SYSTEMFLASH();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朱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硬汉哥,我在F767和F302中使用系统的BootLoader,但是stm32cubeprogramer 无法读取到usb,在f4就可以系统bo ...

正常使用是否正常,也就是直接设置你的boot引脚能正常进入不。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常使用是否正常,也就是直接设置你的boot引脚能正常进入不。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直接设置boot引脚没有试过诶!我去试试看
1.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直接移植这个,keil线看的时候,这个JumpToBootloader函数的地方不能打点断,也就是说没有被编译到程序里面去,不知道为啥
2. “第 37 行,将系统 bootloader 的地址映射到 0x0000 0000。这点非常重要,根本原因是 F4 的系统
bootloader 要从 0x00000000 地址读取中断向量"关于这个是只有F4是这样吗?这块在手册哪个地方能查看,我看手册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都是0x0000000,没看出区别
3.还有关于这个usb的系统BootLoader,我理解是不需要自己配置usb的外设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直接设置boot引脚没有试过诶!我去试试看
1.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直接移植这个,ke ...

1、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优化问题,高优化对调试的影响比较大,建议以实际运行为准。
2、这个帖子做了很好的解释:【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321
3、是的,使用系统BootLoader,不需要用户设置任何东西。

网友L:
引用 楼主:
1、这个应该是编译器的优化问题,高优化对调试的影响比较大,建议以实际运行为准。
2、这个帖子做了很好 ...

1。优化关闭了,F767是可以正常进入到系统系统boot的,多谢硬汉哥
2。但是F302不能,感觉是我这块板子的USB有问题,用STM32Cube只配置了USB CDC,F767正常能扫描到虚拟串口,但是F302扫描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1。优化关闭了,F767是可以正常进入到系统系统boot的,多谢硬汉哥
2。但是F302不能,感觉是我这块板子的 ...

这个得需要你自己搞下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得需要你自己搞下了。

好的,硬汉哥,第一次用USB
请问,使用cube配置好后,如果设备管理器扫描不到USB,这个可以从哪几方面的查找原因?
我看网上有说配置成device是d+和d-都不需要上拉或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的,硬汉哥,第一次用USB
请问,使用cube配置好后,如果设备管理器扫描不到USB,这个可以从哪几方面的 ...

时钟,最关键的就是时钟,你看你的USB时钟配置为48MHz没

网友M(2022-04-29):
请教一下,教程说勾选STM32CubeProgrammer的“Run after programming”,通过软件进入boot的方式,烧录完会自动运行程序,是不是就不需要掉电了?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烧录完程序没有运行,还是要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教程说勾选STM32CubeProgrammer的“Run after programming”,通过软件进入boot的方式,烧录完会 ...

对,是这样的。

网友:
电脑端不能识别

楼主:
USB转串口线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N:
推荐一款USB转串口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推荐一款USB转串口线?

FT232

网友O:
请问STM32F的系统bootloader能否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STM32F的系统bootloader能否擦除?

可以在app里面擦除boot。

网友(2023-05-14):
  17:53:34 : Chip ID: 0x419
  17:53:34 : BootLoader protocol version: 3.1
  17:53:35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5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7:53:35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7:53:36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6 : Error: REA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at address: 0x1FFFC008
  17:53:39 : UPLOADING OPTION BYTES DATA ...
  17:53:39 :   Bank          : 0x00
  17:53:39 :   Address       : 0x1fffc000
  17:53:39 :   Size          : 16 Bytes
  17:53:3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9 : Error: REA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at address: 0x1FFFC000
  17:53:39 : Error: Uploading Option Bytes bank: 0 failed
  17:53:39 : Error: Initializing the Option Bytes failed
  17:53:39 :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想请问下这是什么意思,我哪里弄得不对?

网友P:
  17:53:34 : Chip ID: 0x419
  17:53:34 : BootLoader protocol version: 3.1
  17:53:35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5 : Error: GETI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17:53:35 : Reemission of GetID command
  17:53:36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6 : Error: REA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at address: 0x1FFFC008
  17:53:39 : UPLOADING OPTION BYTES DATA ...
  17:53:39 :   Bank          : 0x00
  17:53:39 :   Address       : 0x1fffc000
  17:53:39 :   Size          : 16 Bytes
  17:53:39 : Response received from device: NACK
  17:53:39 : Error: READ command not acknowledged at address: 0x1FFFC000
  17:53:39 : Error: Uploading Option Bytes bank: 0 failed
  17:53:39 : Error: Initializing the Option Bytes failed
  17:53:39 :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想请问下这个错误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P:
17:53:34 : Chip ID: 0x419
  17:53:34 : BootLoader protocol version: 3.1
  17:53:35 : Response r ...

这个是不是STM32CubeProg弹出来的,你用的串口ISP?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STM32CubeProg弹出来的,你用的串口ISP?

是STM32CubeProg弹出来的,用的串口ISP,感谢您的回复。昨天弄了一下午,最后发现串口必须要设置成偶校验,否则就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STM32CubeProg弹出来的,用的串口ISP,感谢您的回复。昨天弄了一下午,最后发现串口必须要设置成偶校验 ...

好的,估计是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Q(2023-07-04):
请问硬汉哥这个自带的bootloader是只能从cube prog来下载吗?我现在进入BOOTLOADER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hex文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硬汉哥这个自带的bootloader是只能从cube prog来下载吗?我现在进入BOOTLOADER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hex ...

不行,得知道协议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你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老师,这个您说的这种方案有实现过的参考文档或教程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你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想问老师,”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所提自己做的boot和帖子里系统bootloader是一个东西吗?所提的这个方案是这个b站教程已经实施的吗?【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adf9a9fa82857ec3a0\

刚开始玩32,有点摸不着头脑,希望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问老师,”系统bootloader不支持加密升级。不过可以传输加密的bin文件,然后配合个自己做的boot实现“ ...

在你另外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了。

网友S(2024-10-16):
请教一下,树莓派pico 类似这种的U盘拖拽boot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一下,树莓派pico 类似这种的U盘拖拽boot怎么实现。

RP2040固化的bootrom源码,含模拟U盘实现固件拖拽源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77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RP2040固化的bootrom源码,含模拟U盘实现固件拖拽源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谢谢 ,硬汉老师

网友T(2025-03-13):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通过串口可以烧录成功,如果串口外接串口转网口模块,连接到电脑,使用udp或者tcp通信,有什么办法通过系统bootloader烧录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通过串口可以烧录成功,如果串口外接串口转网口模块,连接到电脑,使用udp或者tcp ...

这个不行,CubeProg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