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loader在RTX5下跳转的神奇问题

楼主(2020-02-23):
硬汉你好,今天看到你更新了STM32自带的Bootloader的教程,非常兴奋的下载测试,配合CubeProg软件在线升级简直爽歪歪,例程测试完之后,加到了我的工程里,我的工程是以“V6-1006_RL-TCPnet V7.X实验_TCP服务器(RTX5)”例程为目标改的,结果发现执行完JumpToBootloader()函数中的SysMemBootJump(); 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过了几秒看门口复位了(我的工程里看门狗为9秒)。
然后我以为是RTX5的问题,又用原始版本的“V6-1006_RL-TCPnet V7.X实验_TCP服务器(RTX5)”,修改按键3按下后跳转到JumpToBootloader()函数,发现可以正常跳转,并且电脑提示找到bootloader硬件。可以用CubeProg在线升级,这证明并不是RTX5造成的。

后来我比对了一下工程,发现我为了调试程序,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为O0,但是例程中的优化等级为Oz Image size,我尝试着调整例程的优化等级为O0,发现也不能跳转Bootloader了!然后回到的自己的工程中,把优化等级调整为O1,运行,Bootloader可以正确进入,使用CubeProg可以连接和下载,问题解决。

但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IDE使用的是Keil 5.29

网友:
帮你用我们V6板子测试此贴了,没问题。

楼主:
奇怪,我用的也是V6的板子啊

楼主:
我用的是AC6编译器,v6.1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C6编译器,v6.12

用AC5就可以了。

AC6有时候会有一些神奇的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研究下是哪里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是否是使用JFLASH烧录时选择了加密选项后,就无法再使用CubeProg烧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是否是使用JFLASH烧录时选择了加密选项后,就无法再使用CubeProg烧录了?

可以使用CubeProg的USB或者串口方式下载,也就是运行STM32里面的系统bootloader即可。

或者使用JLINK UNLOCK(现在叫JLINKSTM32.EXE)进行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