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画曲线,感觉触摸变得越来越卡

楼主(2020-02-24):
graph控件画YT曲线,刚开始点少,点其他控件反应还是可以,曲线点数越来越多满屏后变得越来越卡,请教大家,有啥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屏性有限导致的,这个控件比较耗性能。

采用整体刷新好点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9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屏性有限导致的,这个控件比较耗性能。

采用整体刷新好点

我这个需要隔1s增加8条曲线的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需要隔1s增加8条曲线的数据,

只有这个曲线界面显示出来才会卡,显示其他界面都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曲线界面显示出来才会卡,显示其他界面都不会

波形幅度不是太大,8个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