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请问FLASHFS里的RTL.H文件的作用,不包含行不行?

楼主(2020-02-24):
如题,发现在程序中不包含RTL.H文件,也能正常编译通过,并没有错误,那么是否可以不要它?或者何时需要包含这个头文件?

网友:
要用的,估计你的工程是用的MDK安装目录里面的。

打开这种列表,看看这个文件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