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文件对话框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2-24):
参照例程看了下文件对话框CHOOSEFILE,有几个问题:

1、这个对话框点击选中项目,如果该项不是文件夹的话,会直接关闭这个对话框,我用的是按键,发送的GUI_KEY_ENTER,这个正常吗?我怎么能获取选中项目的路径名或者直接打开文件?
2、我想实现个功能,就是可以选中列表中的多个文件或文件夹,然后将这些文件拷贝、剪切到另一个位置(可以是U盘或者SD卡等介质),该如何实现?比如选中5个文件和1个文件夹,按下某个键弹出个菜单,可以选择拷贝、剪切到另一位置,或者其它形式的拷贝和剪切?
3、如果文件对话框CHOOSEFILE实现不了2的功能,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感觉这是比较常用的文件操作了,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1、触摸状态,我记得是双击单个文件退出,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我没用过KEY消息发送控制。
2、listbox支持多选
3、自己做个就行,用list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触摸状态,我记得是双击单个文件退出,这个功能还挺实用的,我没用过KEY消息发送控制。
2、listbox支持 ...

ListBox貌似只有一列吧,怎么做出ListView的效果,可以多列显示的?
还有,多选之后怎么能弹出菜单选择拷贝目的地之类的?
最后,那个自带的文件对话框CHOOSEFILE是不是功能很有限啊,感觉不咋实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stBox貌似只有一列吧,怎么做出ListView的效果,可以多列显示的?
还有,多选之后怎么能弹出菜单选择 ...

1、多列不方便,有个OwnerDraw函数,可以搞搞多列效果。
2、搞个按下或者释放消息,看看多选释放也是这么用的
3、作为浏览还行。做成播放器之类的文件浏览播放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多列不方便,有个OwnerDraw函数,可以搞搞多列效果。
2、搞个按下或者释放消息,看看多选释放也是这 ...

谢谢!
我这没有触摸功能,只有按键,所以有些实现起来很麻烦....尤其第二个,多选后弹出菜单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没有触摸功能,只有按键,所以有些实现起来很麻烦....尤其第二个,多选后弹出菜单这种....

这种设计,最好能找个市面上这种产品的操作效果看下,这样设计起来,手感更好。

要不做出来后,客户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最好能找个市面上这种产品的操作效果看下,这样设计起来,手感更好。

要不做出来后,客户玩 ...

确实。硬汉兄,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文件对话框CHOOSEFILE,这个对话框关闭之后,会导致在其下面的的窗口失去焦点(应该是弹出文件对话框时失去的焦点,文件对话框关闭后没有重新获得),我的按键无法得到响应了,这个怎么处理,如何在对话框CHOOSEFILE关闭后,其下面的窗口重新获得焦点,从而能响应我的按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