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使用VS2019显示中文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0-02-25):
1、设置文件编码类型为UTF-8带标签

2、在C/C++命令行里面添加  /utf-8  注意务必是小写

3、剩下使用方法就是大家在板子上面的方法一样了。

调用函数GUI_UC_SetEncodeUTF8();使能UTF8编码即可,然后使用FontCvt生成C文件格式的字体并添加到VS2019工程里面即可

楼主:
VS2019打开emWin模拟器注意事项(VS2015,VS2017,VS2013同样适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03

Win7安装VS2019真是费老劲了,不过还是安装成功了,整理安装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02

网友A:
之前这个VS2019的UTF8文件编译也是搞得头痛,也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这个VS2019的UTF8文件编译也是搞得头痛,也是这样解决的

现在这个好用很多了,之前一直用的VC的解法方法,略麻烦。

网友B(2020-07-03):
有个问题,使用UTF编码后,计算字符串中的一个中文字符长度是3个字节,和单片机不一样,有木有解决办法让其一个中文字符占用2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使用UTF编码后,计算字符串中的一个中文字符长度是3个字节,和单片机不一样,有木有解决办法让其一个 ...

编码最好还是统一下,上位机下位机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