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手册内的配置选项在哪个文件里

楼主(2020-02-25):
已经搜索了整个工程,还是找不到。。。需要自己定义么,比如说edit的配置选项

网友A:
这种配置选项,用户设置无效,因为是库,设置这些对实际配置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配置选项,用户设置无效,因为是库,设置这些对实际配置无效。

。。。谢谢 看来只能修改回调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