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自定义回调函数,在单片机上运行下拉显示未显示的内容时会进硬件错误中断

楼主(2020-02-25):
ListView自定义回调函数,在单片机上运行下拉显示未显示的内容时会进硬件错误中断,在模拟器上运行没问题

网友A:
帮你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测试了,程序没问题

楼主:
硬汉,我在407上拉移到10的位置再往下移时就会进硬件错误中断,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测试了,程序没问题

硬汉,我在下拉到10的位置后在往下拉就会硬件错误中断,注释掉回调后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我在下拉到10的位置后在往下拉就会硬件错误中断,注释掉回调后没有问题

帮你也特地测试了触摸是否正常,拖动了滚动条没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你emWin库的问题,可以升级到芯片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也特地测试了触摸是否正常,拖动了滚动条没问题。

将库换成STemWin_CM4_wc16_ot.a后不进硬件错误中断了但是滚动条出现了红色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库换成STemWin_CM4_wc16_ot.a后不进硬件错误中断了但是滚动条出现了红色边框

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