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DIT控件游标闪烁,但其他String无法更新

楼主(2020-02-25):
在窗口初始化中设置了EDIT的游标闪烁使能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并且在任务中
while(1) {
                GUI_Delay(1000);
                board_info_disp();
  }

刷新显示一行信息

其中board_info_disp函数主要用了以下: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
        GUI_DispStringAt(chbuf, 790, 738);

如果注释掉EDIT_EnableBlink,这个信息是正常显示的
但是一关闭注释,EDIT的游标显示正常,但board_info_disp()里刷新的内容就被白色矩形框覆盖,无法刷新了。

请教一下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稍完整点的代码,我帮你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仅需emWin部分的代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个稍完整点的代码,我帮你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仅需emWin部分的代码即可。

初始化就一个EDIT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ERVER1NAME);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_ASCII);
EDIT_SetText(hItem, "");

void MainTask(void)
{
        char buf[50];
        GUI_Init();
        ......
while (1) {
                GUI_Delay(1000);
                time_t now = time(NULL);
                struct tm *time;
                time = localtime(&now);
                sprintf(buf, "%04d/%02d/%02d %02d:%02d:%02d", time->tm_year+1900,time->tm_mon+1,time->tm_mday,time->tm_hour,time->tm_min,time->tm_sec);
                GUI_DispStringAt(buf, 790, 738);
        }
}
这样就能出现问题

把EnableBlink关掉则正常

楼主:
完整代码: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170, 1024, 528,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10, 20, 100, 40, 0, 0x0, 0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00000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EDIT_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Main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Main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void MainTask(void) {
        char buf[50];
        GUI_Init();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HWIN hMainWin;
        hMainWin = CreateMainWindow();
        WM_EnableMemdev(hMainWin);

        while (1) {
                GUI_Delay(1000);
                time_t now = time(NULL);
                struct tm *time;
                time = localtime(&now);
                sprintf(buf, "%04d/%02d/%02d %02d:%02d:%02d", time->tm_year+1900,time->tm_mon+1,time->tm_mday,time->tm_hour,time->tm_min,time->tm_sec);
                GUI_DispStringAt(buf, 790, 738);
        }
}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这个打开或者关闭能看出来不一样,底部时间会反色?我也在查原因。

楼主:
Update:

使用WM_TIMER定时器,也是一样的问题。

完整代码:

  1. #include "DIALOG.h"
  2. #include <time.h>

  3.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4. #define ID_EDIT_0         (GUI_ID_USER + 0x01)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170, 1024, 528,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10, 20, 100, 40, 0, 0x0, 0 },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char   buf[5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TIMER:
        {
                time_t now = time(NULL);
                struct tm *time;
                time = localtime(&now);
                sprintf(buf, "%04d/%02d/%02d %02d:%02d:%02d", time->tm_year + 1900, time->tm_mon + 1, time->tm_mday, time->tm_hour, time->tm_min, time->tm_sec);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At(buf, 790, 738);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00000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EDIT_SetText(hItem, "");
                EDIT_EnableBlink(hItem, 500, 1);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EDIT_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EDIT_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WM_HWIN CreateMain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Main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void MainTask(void) {
        char buf[50];
        GUI_Init();
        if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 RECOMMENDED_MEMORY) {
                GUI_ErrorOut("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
                return;
        }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HWIN hMainWin;
        hMainWin = CreateMainWindow();
        WM_EnableMemdev(hMainWin);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Dialog);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1000, 0);

        while (1) {
                GUI_Delay(1000);

        }
}

网友A:
你的这些信息应该放到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不要直接往桌面窗口函数,这样就没问题了。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24);
        GUI_DispStringAt(chbuf, 790, 7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信息应该放到桌面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不要直接往桌面窗口函数,这样就没问题了。

...

那怎么实现1秒刷新一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实现1秒刷新一次呢?

给桌面窗口创建个emWin定时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桌面窗口创建个emWin定时器就好了。

看到了

        case WM_TIMER:
                hItem = pMsg->hWin;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这样到了时间就会进WM_PAINT,但是带来的效果是EDIT如果需要弹窗键盘输入字符时,响应会比不用这个方法慢很多。

折腾了半天还是算了,不EnableBlink了

网友A: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范围太大了

你应该做局部无效化。仅仅将你的日期更新文本区域更新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_InvalidateWindow(hItem);范围太大了

你应该做局部无效化。仅仅将你的日期更新文本区域更新下就好 ...

原来如此

感谢您。

WM_InvalidateRect()或者WM_InvalidateArea()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感谢您。

用WM_InvalidateRect,可以指定窗口的指定区域做无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