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使用RTX5 信号量 解决哲学家就餐问题

楼主(2020-02-25):
1965 年,Dijkstra 提出并解决了一个他称之为哲学家 就餐的同步问题。从那时起,每个发明新的同步原语的人都希望通过解决哲 学家就餐问题来
展示其同步原语的精妙之处。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描述如 下:五个哲学家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每个哲学家面前都有一盘通心粉。由 于通心粉很滑,
所以需要两把叉子才能夹住。相邻两个盘子之间放有一把 叉子,餐桌如图 1 示。
哲学家的生活中有两种交替活动时段:即吃饭和思考(这只是一种抽象,即对哲学家而言其他活动都无关紧要)。
当一个哲学家觉得饿了时, 他就试图分两次去取其左边和右边的叉子,每次拿一把,但不分次序。
如 果成功地得到了两把叉子,就开始吃饭,吃完后放下叉子继续思考。
关键 问题是:能为每一个哲学家写一段描述其行为的程序,且决不会死锁吗?

声明:以上文字和图片出自《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y Andrew S. Tanenbaum。 该实验是对哲学家就餐问题的模拟实现。
《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中的哲学家就餐问题的就解决方案。
如果读者想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解请参考此书 2.3.1  节。
每位哲学家一共有三种状态,分别为思考(THINKING),饥饿(HUNGRY),和进餐(EATING)。
当哲学家从思考中醒来则进入到饥饿状态,他会试图 获取餐叉。当获取到两把叉子,则进入进餐状态(EATING)使用一个数组 phd_state[N],来跟踪每位哲学家的状态,在本实验中, N 为 5。0~4 代表哲学家

一个哲学家只有当两个邻居都没有进餐是才允许进入到进餐状态。哲学家i的两个邻居由 LEFT_PHD(i)和 RIGHT_PHD(i)。
即若 i 为 2,则 LEFT_PHD 为 1,RIGHT_PHD 为 3。该程序使用了一个信号量数组,每个信号量对应一位哲学家,这样在 所需的叉子被占用时,想进餐的哲学家就被阻塞。
初始化信号量数组,以及创建 5个哲学家线程。
注意,程序中哲学家状态数组的操作为临界区,需要互斥, 这里使用二值信号量 sem_lock 实现(用互斥也可以)。
5 个哲学家线程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和 时间片。
/*
* 程序清单:哲学家就餐问题
* 参考《Operating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y Andrew S. Tanenbaum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N 5                             /* 定义哲学家的数目5 */

osSemaphoreId_t sem[N];                     /* 每位哲学家一个信号量 */

osSemaphoreId_t sem_lock;                   /* 定义二值信号量实现临界区互斥 */

/* 哲学家围绕一个圆桌 */
#define LEFT_PHD(i)   ((i+N-1)%N)         /* 哲学家i左边的哲学家 */
#define RIGHT_PHD(i)  ((i+1)%N)           /* 哲学家i右边的哲学家 */

/* 定义使用枚举类型表示哲学家状态*/
enum _phd_state
{
        THINKING = 0,
        HUNGRY,
        EATING,
} phd_state[N];                 /* 定义哲学家状态数组 */

const char * status_string[N] =
{
    "thinking",
    "hungry",
    "eating",
};

/* 哲学家处理线程ID */
osThreadId_t tid_Thread01;                        // thread id
osThreadId_t tid_Thread02;                        // thread id
osThreadId_t tid_Thread03;                        // thread id
osThreadId_t tid_Thread04;                        // thread id
osThreadId_t tid_Thread05;                        // thread id

const osThreadAttr_t phd01_thread_Attr =
{
        .name = "phd01_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Low1,
        .stack_size = 512,
};

const osThreadAttr_t phd02_thread_Attr =
{
        .name = "phd02_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Low1,
        .stack_size = 512,
};

const osThreadAttr_t phd03_thread_Attr =
{
        .name = "phd03_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Low1,
        .stack_size = 512,
};

const osThreadAttr_t phd04_thread_Attr =
{
        .name = "phd04_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Low1,
        .stack_size = 512,
};

const osThreadAttr_t phd05_thread_Attr =
{
        .name = "phd05_Thread",
        .attr_bits = osThreadDetached,
        .priority = osPriorityLow1,
        .stack_size = 512,
};

/* 记录哲学家线程执行 进餐概率大致相同 */
uint16_t usEatNum[N];

/* 尝试持有叉子吃饭 */
void take_forks(int i)
{
    /* 进入临界区通过一个二值信号量实现 */
    osSemaphoreAcquire (&sem_lock, osWaitForever);

    phd_state[i] = HUNGRY;        /* 处于饥饿状态   -- 线程就绪等待调度       */

        /* 隔壁个人均不是吃饭状态 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人处于吃饭状态 */
        if(phd_state[LEFT_PHD(i)] != EATING &&
        phd_state[RIGHT_PHD(i)] != EATING)
    {
        phd_state[i] = EATING;

        /* 可以得到叉子,发布对应哲学家线程信号量 */
        osSemaphoreRelease(&sem[i]);
    }

    /* 退出临界区*/
    osSemaphoreRelease(&sem_lock);

    /* 如果不处于EATING状态则阻塞哲学家 */
    osSemaphoreAcquire (&sem[i], osWaitForever);                /* 尝试持有信号量 */
}

/* 放下叉子 */
void put_forks(int i)
{
    /* 进入临界区*/
    osSemaphoreAcquire (&sem_lock, osWaitForever);

        /* 切换到思考状态 */
    phd_state[i] = THINKING;        /* 处于思考状态   -- 线程挂起       */

    /* 退出临界区*/
    osSemaphoreRelease(&sem_lock);
}

/* 哲学家线程 */
void ph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i;
        int j;

    i = (int)parameter;

    printf("phd %i starts...\r\n", i);

    while(1)
    {
        /* thinking */
        osDelay(OS_TICK_FREQ);
        //printf("phd %d is %s\r\n", i, status_string[ phd_state[i] ] );

        /* take forks */
        take_forks(i);

                usEatNum[i]++;

                if(i==4)
                {
                        if(usEatNum[4]%20 == 0)
                        {
                                printf("phd %i starts...\r\n", i);
                                for(j=0; j<N; j++)
                                {
                                        printf("phd %d eatnum %d\r\n", j, usEatNum[i] );
                                }
                                printf("\r\n");
                        }
                }
        /* eating */
        //printf("phd %d is %s\r\n", i, status_string[ phd_state[i] ] );
        osDelay(OS_TICK_FREQ);

        /* put forks */
        put_forks(i);
    }
}

int rtx_application_init(void)
{
    /* 初始化信号量 */
        uint8_t i = 0;

        sem_lock = osSemaphoreNew(2U, 2U, NULL);
        if (sem_lock == NULL)
        {
                goto _error; // Semaphore object not created, handle failure
        }

        for (i=0; i<5; i++)
        {
                  sem[i] = osSemaphoreNew(1U, 1U, NULL);                /* 信号量初始值设置成1 */
                  if (sem[i] == NULL)
                  {
                        goto _error;
                }
        }

        /* 创建5个哲学家处理线程 */
        tid_Thread01 = osThreadNew(phd_thread_entry, (void *)0, &phd01_thread_Attr);
        if (tid_Thread01  == NULL)
        {
                return(-2);
        }

        tid_Thread02 = osThreadNew(phd_thread_entry, (void *)1, &phd02_thread_Attr);
        if (tid_Thread02  == NULL)
        {
                return(-2);
        }

        tid_Thread03 = osThreadNew(phd_thread_entry, (void *)2, &phd03_thread_Attr);
        if (tid_Thread03 == NULL)
        {
                return(-2);
        }

        tid_Thread04 = osThreadNew(phd_thread_entry, (void *)3, &phd04_thread_Attr);
        if (tid_Thread04   == NULL)
        {
                return(-2);
        }

        tid_Thread05 = osThreadNew(phd_thread_entry, (void *)4, &phd05_thread_Attr);
        if (tid_Thread05   == NULL)
        {
                return(-2);
        }

    return 0;

_error:
    printf("init semaphore failed.\r\n");
    return -1;

}
程序执行结果:5 个哲学家线程完全一致,运行一段时间后,他们进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