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关于MPU的设置bufferable的询问

楼主(2020-02-26):
主要是关于设备的   BUFFERABLE 属性。

1)例子程序里 FMC这里
/* 配置FMC扩展IO的MPU属性为Device或者Strongly Ordered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60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ARM_MPU_REGION_SIZE_64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font color="#ff0000">MPU_ACCESS_BUFFERABLE;</font>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 不能用MPU_ACCESS_CACHEABLE;会出现2次CS、WE信号 */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1;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0;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这个bufferable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device 和 strongly ordered 这个存储特性区别就是 开不开启BUFFER。

网友:
主要就是这张图

楼主:
嗯!
是看的这张图。 因为您的代码注释里用的是DEVICE 或 STRONGLY ORDERED.
然后设置成了DEVICE。

什么时候必须用STRONGLY ORDERED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看的这张图。 因为您的代码注释里用的是DEVICE 或 STRONGLY ORDERED.
然后设置成了DEVICE。

程序这里,Device或者Strongly order均可。

两个都能用的时候,用Device性能稍微好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这里,Device或者Strongly order均可。

两个都能用的时候,用Device性能稍微好一丢丢。

了解! 非常感谢!

网友B(2022-10-08):
引用 网友A:
程序这里,Device或者Strongly order均可。

两个都能用的时候,用Device性能稍微好一丢丢。

我发现如果打开了BUFFERABLE,则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在之后几条指令才真正完成,否则在执行时候就完成了,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无影响,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如果打开了BUFFERABLE,则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会在之后几条指令才真正完成,否则在执 ...

没太听懂你的意思,什么功能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