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论坛里有无线电爱好者吗,这个SDR的界面设计的咋样?

楼主(2020-02-26):
KC908是一种宽带快扫接收机,可测定无线电频谱、场强,对常见信号进行解调、监听。对于不常见的信号,可以录制原始数据(正交数据),供后期分析。
  正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仪器基于软件无线电(SDR)原理。与常见SDR接收机不同,它集成了完整的数字信号处理单元和用户界面,无需依赖电脑即可工作。如果希望进一步分析信号,可以用USB3.0与电脑连接。仪器支持常见的社区SDR软件如HDSDR,并能与开源无线电软件平台GNURadio连接。
  作为侦察仪表,需要快速扫频以发现信号。KC908与传统的扫描频谱显著不同,它通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得到一定宽度的频谱,然后逐段拼接,得到全景频谱。通过这种方式,在25kHz测频精度时,KC908可以每秒扫描3GHz的频率宽度,相当于12万个频道。如果用于侦察300-500MHz的专网电台,只需要不到0.1秒。对于一个微型手持设备来说,算是比较快了。
  KC908具有两个接收通道,理论上可以测量信号到达两个端口的幅度差和相位差。仪器还具有信号输出功能,可以输出等幅或简单调制信号,理论上也可以输出较为复杂的调制信号

。。。。。。。。。。。。。

网友A:
你发的这个界面不够高大上,下面这个逼格比较高。

STM32F746上面实现的超劲爆SDR软件无线电界面视频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76

楼主:
这个不好像是专业厂家做的,国内一群极客,超级厉害的高手做的,非常厉害。。。

网友B:
建议你参考一下ADI的测试ADALM-PLUTO。比较便宜。相当不错。
Based on the AD9363, it offers one receive channel and one transmit channel which can be operated in full duplex, capable of generating or measuring RF analog signals from 325 to 3800 MHz, at up to 61.44 Mega Samples per Second (MSPS) with a 20 MHz bandwidth. The PlutoSDR is completely self-contained, fits nicely in a shirt pocket or backpack, and is entirely USB powered with the default firmware. With support for OS X™, Windows™, and Linux™, it allow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F systems no matter where the user is or wh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个界面不够高大上,下面这个逼格比较高。

STM32F746上面实现的超劲爆SDR软件无线电界面视频演示 ...

那个信号表太牛叉啦,,跟真的一样。。

不过最为SDR,最难的应该是那软件解调和处理各种信号。。

感觉这辈子都达不到这个境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这个界面不够高大上,下面这个逼格比较高。

STM32F746上面实现的超劲爆SDR软件无线电界面视频演示 ...

比较ADI的ADALM-PLUTO,这个频段太低了。推荐这个。可收发,最高达3800 MHz
Based on the AD9363, it offers one receive channel and one transmit channel which can be operated in full duplex, capable of generating or measuring RF analog signals from 325 to 3800 MHz, at up to 61.44 Mega Samples per Second (MSPS) with a 20 MHz bandwidth. The PlutoSDR is completely self-contained, fits nicely in a shirt pocket or backpack, and is entirely USB powered with the default firmware. With support for OS X™, Windows™, and Linux™, it allows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RF systems no matter where the user is or whe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ADI的ADALM-PLUTO,这个频段太低了。推荐这个。可收发,最高达3800 MHz
Based on the AD9363, it off ...

我对SDR没兴趣,我只对SDR的界面设计有兴趣

SDR软件无线汇总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参考一下ADI的测试ADALM-PLUTO。比较便宜。相当不错。
Based on the AD9363, it offers one receive ...

如果没猜错,之前用的芯片就是 AD9361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信号表太牛叉啦,,跟真的一样。。

不过最为SDR,最难的应该是那软件解调和处理各种信号。。

我们不讨论SDR的硬件设计,太难,搞不定。

我们只讨论其软件设计,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SDR没兴趣,我只对SDR的界面设计有兴趣

SDR软件无线汇总贴

你要是做SDR我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台。。。

因为我们能获得教程,买其他的只能买个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做SDR我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台。。。

因为我们能获得教程,买其他的只能买个机器。。

大锅不要砸,无论是大锅还是小锅都可以接收电视信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ADI的ADALM-PLUTO,这个频段太低了。推荐这个。可收发,最高达3800 MHz
Based on the AD9363, it off ...

我发的这个可以到12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的这个可以到12G。。。

你的这个多少钱?有教程和开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猜错,之前用的芯片就是 AD9361 。。

更好的是AD93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SDR没兴趣,我只对SDR的界面设计有兴趣

SDR软件无线汇总贴

Gqrx SDR, 开源界面。https://gqrx.dk/

网友A:
维护,此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护,此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

这个网站可以打开

网友:
非常感谢,我这里也可以了,估计是他们网站问题。

他这个界面不好看,不适合触摸操作,只能电脑端配鼠标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