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为何修改栈顶指针固定在0x2000_0800位置前后,编译大小不一样了

楼主(2020-02-27):
请问硬汉哥,我按照你的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ighlight=sram
在stm32f103zet上面尝试一下,编译结果有区别,是为何啊??

网友:
看map文件。

楼主:
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
map文件里面具体哪里?

楼主:
我对比了两个map文件,是把他删除了
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

    Removing startup_stm32f103xe.o(STACK), (2048 bytes).
请问是为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比了两个map文件,是把他删除了
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

看来是这定义方式,MDK没有将其计入到ZI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这定义方式,MDK没有将其计入到ZI里面

谢谢硬汉哥,有时间要好好看看硬汉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