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链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2-27):
如下图,同一个单链表的API,怎么实现不同的数据类型能够同时使用一样的API?

网友A:
没听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你的意思。

就是链表节点的数据类型,比如上图的datatype在一个工程里面需要为int的时候定义为int类型,float就用float,就是类型可以根据需要来修改,链表的一些操作函数就可以公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链表节点的数据类型,比如上图的datatype在一个工程里面需要为int的时候定义为int类型,float就用flo ...

要不统一成同一个位宽,使用联合体如何。

或者搞成同一个位宽,使用的时候强制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