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RTX5的调试组件无法正常展示各个任务执行时间解决办法整理

楼主(2020-02-28):
1、使用此贴的Vx-1004_RL-TCPnet V7.X实验_调试方法之Event Recorder(RTX5),这个例子是确定没问题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参考此例子里面的RTX_Config.h文件,设置成一样的Event Recorder配置选项。

2、MDK中调试器的速度设到最高支持速度。

3、最后将下载器和板子重新插拔下,这条最重要。

这样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具体是哪个设置也不清楚,我的自己在407上的工程,一直都没有RTOS的那一项,就是统计窗口,楼主贴出来的那个。

网友(2020-06-12):
RTX5的调试组件技巧。

网友A(2021-08-30):
M0 勾了也是空白的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 勾了也是空白的噢

注意M0没有DWT时钟周期计数器,要使用其它时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