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的8位色CLUT,Lookup Table颜色表生成方法

楼主(2020-02-28):
使用8位色的优势是使用H7的内部SRAM即可驱动大分辨率显示屏,而且很多控制类的应用,8位色足够用。

通过0到255的索引值实现24bit颜色的互转,即1个索引值对应一个24bit颜色值,然后将这256个颜色值存储到LTDC的LUT寄存器里面。

uint32_t LCD_Index2Color_233(uint32_t Index)
{
        uint32_t r, g, b;
        r = (Index & 7) * 255 / 7;
        g = ((Index >> 3) & 7) * 255 / 7;
        b = ((Index >> 6) & 3) * 85;
        return b + (g << 8) + (((uint32_t)r) << 16);
}

uint32_t LCD_Color2Index_233(uint32_t Color)
{
        int r, g, b;

        b = Color & 255;
        g = (Color >> 8 ) & 255;
        r = Color >> 16;
        b = (r * 7 + 127) / 255;
        g = (g * 7 + 127) / 255;
        r = (b + 42) / 85;
        return b + (g << 3) + (r << 6);
}

比如存储到图层1:

for (i = 0; i < 256; i++)
{
      LUT = LCD_Index2Color_233(i);
}

HAL_LTDC_ConfigCLUT(&hltdc_F, LUT, 256, LTDC_LAYER_1);
HAL_LTDC_EnableCLUT(&hltdc_F, LTDC_LAYER_1);

楼主:
互转函数来自UCGUI3.98源码。

GUICC_233:

网友A:
RGB332不太好,可以用8bit BMP的LUT,所有8bit BMP文件里都有这个L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332不太好,可以用8bit BMP的LUT,所有8bit BMP文件里都有这个LUT

好办法。

不过8位色方案很多,很多8bit格式都可以选择,用户选择适合自己的即可。不知道BMP用的是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

不过8位色方案很多,很多8bit格式都可以选择,用户选择适合自己的即可。不知道BMP用的是那种 ...

这个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你表格中前面几种,8bit太少,RGB再去分得到的图片颜色过渡不太平滑,BMP 8bit应该是从色彩空间中抽取得到256个点,更具代表性,可能是表格里后面的某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但肯定不是你表格中前面几种,8bit太少,RGB再去分得到的图片颜色过渡不太平滑,BMP 8bit ...

这个没关系,这个是emWin标配的,我们平时用emWin做8位色显示屏就是这几种配置。
到了具体的颜色时,我们还可以微调。

网友B(2021-05-13):
如果用threadx gui的话,我把所有用到的图标,图片,组成一张大的图片,然后转成索引格式的8位bmp图像,再给裁开,然后把gui studio里的颜色全部换成bmp的索引,lut表也换成bmp索引,是不是就可以了,这样我可以不用外扩RA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threadx gui的话,我把所有用到的图标,图片,组成一张大的图片,然后转成索引格式的8位bmp图像,再 ...

对,可以配置LTDC为8位色模式

网友(2022-01-05):
楼主能否加个微信(微信号:baochikaixin123)请教一下L8的使用方法,网上资料太少了,有点痛苦

网友C(2023-06-08):
请教下,有使用L8格式的工程dem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有使用L8格式的工程demo吗?

这个没有做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