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

楼主(2020-02-28):
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现滴答定时器在ucosii的优先级为最低设置,那这样的话切换任务和延时不是不准确了吗。
在滴答定时器需要切换任务时触发pendsv中断,这个中断可以等其他抢占的中断完成在进入,假如滴答定时器的优先级为最低的话,那还需要pendsv中断干嘛呢?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的程序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如果是时间关键,设置最高优先级,任务关键,可以设置为最低。
很灵活的。

现在新版V2.92.16已经默认设置为最高了,并且分受uCOS管理的中断和不受uCOS管理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的程序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如果是时间关键,设置最高优先级,任务关键,可以设置为最低。
...

硬汉兄 第二句 ucos管理的中断和非ucos管理的中断是啥意思 没太懂 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兄 第二句 ucos管理的中断和非ucos管理的中断是啥意思 没太懂 还望指点一下

此贴4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4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94

看到了 这个办法好巧妙啊 硬汉兄谢谢你 我的疑问 也就只有老哥你会这样无私的告诉我

楼主:
本贴补充一下:在ucosii v2.92.14版本中 滴答定时器的优先级值被设置成了0xff 实际上优先级不是255  中断配置寄存器只使用了高4位 向低四位写数据会被忽略 所以实际值为0xF0 具体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看配置的组号 对应进去即可 反正是本组里最低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