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fat32文件删除其中的一部分数据

楼主(2020-02-29):
如果想删除文件里的一部分内容,是不是得重新生成一个文件才行?

网友A:
这就看你怎么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看你怎么实现了。

思路:把需要的内容读出到一个缓冲区,然后生成一个同名的文件覆盖掉之前的文件,再进去,好像也只能这样,fat32找不到删除内容的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把需要的内容读出到一个缓冲区,然后生成一个同名的文件覆盖掉之前的文件,再进去,好像也只能这样 ...

可以,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