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Level0默认,Level1连接保护,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

楼主(2020-02-29):
RDP(read out protection)

1、Level 0(无保护)

  默认设置,所有读写和擦除操作都可以正常支持。

2、Level 1 (Flash连接保护)

(1)可以防止连接调试器时读取Flash内容,或者RAM中存有恶意获取代码,也是禁止的。

        因此只要调试器连接芯片,或者从内部RAM启动运行代码,都是禁止访问内部Flash的

(2)如果没有检测到从内部RAM启动,从系统bootloader启动且没有连接调试器,对用户Flash的读写和擦除操作都是允许的,并且其它安全存储区也是可以访问的。否则是禁止访问的,一旦检测到对Flash的读请求,将产生总线错误。

(3)如果将Level 1切换到Level 0时,用户Flash区和安全区域将被删除。

3、Level 2(设备保护和自举保护)

(1)所有调试特性被关系。
(2)禁止从RAM启动。
(3)除了选项字节里面的SWAP位可以配置,其它位都无法再更改。
(4)禁止了调试功能,且禁止了从RAM和系统bootloader启动,用户Flash区是可以执行读写和擦除操作的,访问其它安全存储区也是可以的。

特别注意:Level2修改是永久性的,一旦配置为Level2将不再支持被修改。

一览表:

设置读保护的话,使用HAL的API可以设置,也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设置:

网友A:
如果使用Level 2之后,能不能再次通过boot模式下,串口写进去程序呢?还是只要使能Level 2后,这个芯片永远无法从外部读写程序,包括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Level 2之后,能不能再次通过boot模式下,串口写进去程序呢?还是只要使能Level 2后,这个芯片永远 ...

系统bootloader不能使用了,但是如果用户自己做的boot是可以用的。

网友B:
硬汉老师,采样了Level 2后,就不能通过JLINK 或者串口下载程序了。但是程序自己接收云端固件还是可以自己升级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老师,采样了Level 2后,就不能通过JLINK 或者串口下载程序了。但是程序自己接收云端固件还是可以自己 ...

对,自己做的boot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如果串口bootloader也是自己做的,也是能升级的。

网友C(2021-01-11):
如果设置成Level2,自己的IAP程序本身也没法更新了吧,还是说有别的办法能更新IAP程序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置成Level2,自己的IAP程序本身也没法更新了吧,还是说有别的办法能更新IAP程序本身。

设置成level2后,用户自己做的bootloader还可以继续更新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成level2后,用户自己做的bootloader还可以继续更新程序。

我的意思是用户自己做的这个bootloader本身怎么更新?是不是只能一锤子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用户自己做的这个bootloader本身怎么更新?是不是只能一锤子买卖

如果是level2方式下自己作做bootloader,随时都都可以更新,即boot+app的方式。

网友D:
“使用HAL的API可以设置”,没找到啊,是哪个API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HAL的API可以设置”,没找到啊,是哪个API啊?谢谢

有的,找下。

网友E(2022-09-21):
stm32 H7B0  使能lvevl 1 都保护时 ,,用H7-TOOL 的离线烧写功能就烧写不了了。但是用jlink 时可以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 H7B0  使能lvevl 1 都保护时 ,,用H7-TOOL 的离线烧写功能就烧写不了了。但是用jlink 时可以烧写的

使用H7-TOOL的高速DAPLINK配合OpenOCD做芯片读写保护和解除保护也非常方便(2022-03-1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40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