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H743通过SDMMC1格式化的问题?

楼主(2020-03-01):
我用SDMMC1,用FA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失败,格式化时候的大小是512字节,地址是0X2400~~开头的,是不是SDMMC1访问不了呢导致的失败?

网友A:
没问题,可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访问。

硬汉能给讲讲么?谢谢了大侠,我的数据在ram区,能够给SDMMC1,初始化都没有问题,也mount了,格式化就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能给讲讲么?谢谢了大侠,我的数据在ram区,能够给SDMMC1,初始化都没有问题,也mount了,格式化就错 ...

多试试。

如果是RAM做文件系统访问比较简单。HAL库软件包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

如果是RAM做文件系统访问比较简单。HAL库软件包里面有例子可以参考。

好的,我看了H7-TOOL-V7,里面没有格式化的,而且分散加载文件里面没有.RAM_D1
,不知道这个定义在哪里出现的。ALIGN_32BYTES(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 char FsReadBuf[16*10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了H7-TOOL-V7,里面没有格式化的,而且分散加载文件里面没有.RAM_D1
,不知道这个定义在哪 ...

H7-TOOL没有用到这个,我写的V7案例用了,此贴有详细说明:

STM32H7的SDIO接SD卡使用FatFS时,推荐用TCM,而SDIO直接访问的区用AXI SRAM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53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TOOL没有用到这个,我写的V7案例用了,此贴有详细说明:

STM32H7的SDIO接SD卡使用FatFS时,推荐用T ...

谢谢了,看来学好这个还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学好这个还很难

上点心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