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内部Flash模拟EEPROM务必告诉编译使用的扇区

楼主(2020-03-02):
使用内部 Flash 模拟 EEPROM 切不可随意定义一个扇区使用。 因为编译器并不知道用户使用了这个扇区,导致应用程序也会编程到此扇区里面,所以就需要告诉编译器。

告诉 MDK 的方法如下(0x0810 0000 是 H7 的 BANK2 首地址):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28*1024] __attribute__((at(0x08100000)));

告诉 IAR 的方法如下:

#pragma location=0x08100000
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128*1024];

这里有两点特别注意:

1、模拟 EEPROM 的扇区可以定义到从第 2 个扇区开始的任何扇区,但不可以定义到首扇区,因为这个扇区是默认的 boot 启动地址。

2、如果应用程序不大的话,不推荐定义到末尾扇区,以 MDK 为例,定义到末尾扇区后,会导致整个 Flash空间都被使用,从而让程序下载下载时间变长。

网友A(2021-05-13):
硬汉,这样设置后,每次下载程序都会把已经保存的数据给覆盖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这样设置后,每次下载程序都会把已经保存的数据给覆盖掉吧?

这么全局定义,会有个初始化,得设置下。

网友B(2021-06-18):
引用 楼主:
这么全局定义,会有个初始化,得设置下。

同问,这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para_flash_area,每次上电系统不就把这个全局变量都初始化为0了嘛,对应的flash也都变成0了,还怎么模方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么定义一个全局变量para_flash_area,每次上电系统不就把这个全局变量都初始化为0了嘛,对应的fl ...

不会,这个是Flash,不是RAM。
只有在IDE使用下载算法才能操作Flash区。

网友:
我一般把这个地址放到flash的尾部,这样只要不是全片清除,数据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全局定义,会有个初始化,得设置下。

怎么设置,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把这个参数区给置零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把这个参数区给置零了呢?

这里有个SDRAM不初始化的设置,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697

1、程序定义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SDRAM"),zero_init)) uint32_t SDRAMSRAMBuf[10];
2、设置分散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