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内部Flash做擦写期间,程序是暂停执行的,包含中断服务程序,但双BANK器件略不同

楼主(2020-03-02):
STM32H743XI 有两个独立的 BANK,一个 BANK 的编程和擦除操作对另一个 BANK 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用户应用程序和要擦写的 Flash 扇区在同一个 BANK,在执行擦写操作时,用户应用程序将停止运行,包括中断服务程序 。

网友A(2020-05-28):
STM32H750只有一个扇区,128K可用,而擦除也是整个扇区进行擦除,那写入软件后,还有办法做内部EEPROM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50只有一个扇区,128K可用,而擦除也是整个扇区进行擦除,那写入软件后,还有办法做内部EEPROM使用 ...

不支持。

网友:
H750只有128K的的可编程区,而擦除只能整个扇区都擦除,写入code后,还有办法做内部EEPROM使用吗

网友(2023-10-19):
硬汉哥,为啥在Bank2,擦除Bank1程序时,擦除失败呀?但是在Bank1,擦除Bank2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