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中LTDC带的抖动色功能慎用!造成显示异常

楼主(2020-03-02):
LTDC的RGCB每通道的低位采用伪随机抖动输出,红色、绿色、蓝色的抖动宽度为 2 位 。

实际应用不建议开启此功能,这个抖动功能会选择一个此颜色值相近的最佳值进行显示,每次显示都会略有不同。但颜色值都相近,导致人看到的效果就是某个颜色值实际效果乱跳,让人误以为硬件或者驱动有问题。

网友(2020-06-25):
我貌似没有开启 抖动

显示其他颜色貌似不会出现 条纹的情况

网友A:
那实际上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是有用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实际上这个功能在什么地方是有用的呀

他这个东西的本意是LTDC配置为高颜色深度驱动低颜色深度的显示器时,通过抖动技术将颜色效果显示的更接近高颜色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