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的SWD调试接口里面的SWDIO-PA13和SWCLK-PA14可以随意使用,SWD调试接口锁住不存在的

楼主(2020-03-02):
对于H7系列来说,SWD接口不存在被锁住,只要大家的下载器带硬件RST复位硬件,并且好用,基本都可以正常连接H7。

我这将SWDIO和SWCLK都做GPIO输出: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网友A(2020-11-10):
请问F4系列PA14的引脚默认是否能用IO输入输出,我一配置输出就无法下程序,下载程序用的是sw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F4系列PA14的引脚默认是否能用IO输入输出,我一配置输出就无法下程序,下载程序用的是swd模式

可以的,也没问题。

无法下载程序,很大原因是你的下载器应该没有接硬件复位引脚。

如果接了硬件复位还这样,设置under reset模式下载

网友B(2022-03-08):
硬汉哥的意思是说,即使烧写后的程序把SWDIO-PA13和SWCLK-PA14设置为普通IO,下次SWD烧写的时候,只要把SWDIO、SWCLK、RST和GND都接上,就能继续使用SWD烧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的意思是说,即使烧写后的程序把SWDIO-PA13和SWCLK-PA14设置为普通IO,下次SWD烧写的时候,只要把SWD ...

对,是的。

网友:
如果是RDP2呢?

楼主:
Level2修改是永久性的,一旦配置为Level2将不再支持被修改。

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Level0默认,Level1连接保护,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60

网友C(2024-11-16):
那H7如果时没有RST端口,又关闭了SWD功能,用办法在软件中在开启SWD功能吗

网友:
只要再次初始话下GPIOA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H7如果时没有RST端口,又关闭了SWD功能,用办法在软件中在开启SWD功能吗

F1不行。H7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H7如果时没有RST端口,又关闭了SWD功能,用办法在软件中在开启SWD功能吗

可以借助上电复位,通过控制电源上电后立即访问控制。

网友D(2024-12-23):
我swd接口没复用  也无法下载,必须要boot0拉高再复位才能下载,,,这种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swd接口没复用  也无法下载,必须要boot0拉高再复位才能下载,,,这种什么情况?

反复下载仅0xFF的bin文件试试,是不是每次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复下载仅0xFF的bin文件试试,是不是每次都有这个问题。

调试器换成stlink又能正常下载了,换回daplink就是不行,而且dap进调试模式,运行到这里就会提示断开调试,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enable
  */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LDO_SUPPLY);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0);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stlink又一切正常,而把主频调到80m又都正常了,在400和480m都会遇到上述问题,
现在用stlink又出现一个串口波特率只有配置的一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器换成stlink又能正常下载了,换回daplink就是不行,而且dap进调试模式,运行到这里就会提示断开调试 ...

看看方便测试下,不调试,直接下载运行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