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触摸点 和 LCD像素点不匹配

楼主(2020-03-02):
各位大神好,小弟碰到如下问题(附件视频),百思不得其解

一:视频里界面说明:

   1 中间顶部是两个 TEXT控件, 显示的 是被按下的点 的触摸AD值 ,左边是触摸点X坐标值,右边是Y坐标值

   2 视频里的控件9个是checkbox,有背景文本的控件是BUTTON控件,背景字分别是1.2.3.4 , 用于表示显示的方

向等是否正确。

   3 现在的问题如视频里所示, 触摸点坐标和 LCD像素坐标对应不起来,不管怎么配置触摸坐标的方向都不行。

二:程序移植说明:

   1 LCD 显示驱动用的是STemWin 库自带的驱动:GUIDRV_FLEXCOLOR_F66709,显示控制芯片是ILI9486,具体配置

如下: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565, 0, 0);

   2 触摸屏 驱动用的是 STemWin 库自带的驱动:GUITDRV_ADS7846,具体配置如下:

GUITDRV_ADS7846_Config(&Config);  (结构体成员太多,就不复制了。)

   3 然后分别在主程序里周期性调用: GUI_Exec();  在25ms的时基中断里调用:GUITDRV_ADS7846_Exec();。

三:调试过程说明:

    现在尝试了各种 坐标系统配置  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点击控件,显示出来的触摸坐标又是对的,和校准的时候的

触摸坐标基本一致(因为AD转换稍微有一点点偏差)但是它触发的却是另一个控件,想请教一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把游标显示出来,然后水平和垂直滑动下,方便的话,我看下游标是如何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