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从sd卡复制文件到u盘

楼主(2020-03-02):
sd卡和u盘都是用fat32文件,想从sd卡复制到u盘,大家有相似的例子吗

网友A(2020-07-07):
硬汉哥 我想问一下 这个里面有数据保护吗  假如断电的话  数据会不会丢失呢

网友:
读取后写入buffer的时候掉电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 我想问一下 这个里面有数据保护吗  假如断电的话  数据会不会丢失呢

如果是fatfs的话,没有掉电保护功能,像flashfs这些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atfs的话,没有掉电保护功能,像flashfs这些是有的。

好的 知道了 硬汉哥  谢谢啦

网友(2021-04-22):
硬汉   这块的代码是哪的    我有个产品需要usb文件复制到spi flash   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