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参考V7-1007实验移植RL-TCPnet问题求教硬汉哥

楼主(2020-03-02):
小白一枚,编程环境MDK5,用的是同事的STM32F767的板,以太网芯片LAN8720A,参考了V7-1007移植做RL-TCPnet的server实验,配置RTE_Device.h文件,没有像例程那样独立出来。
移植好了以后,运行起来了,ping很好,网络助手能连接,但是我用2个网络助手定时100ms一直发数据,两三分钟后就硬件错误了。贴图:
求教硬汉哥。不知道方便方便看工程呢?

网友A:
直接在回调消息里面处理即可,这个回调消息是在TCPNET内核任务里面执行的,无需做消息队列的传递出来再处理,略臃肿了些。

测试下是否好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回调消息里面处理即可,这个回调消息是在TCPNET内核任务里面执行的,无需做消息队列的传递出来再处理 ...

做队列传递出来,主要是处理程序里面还有调用netTCP_Send发送数据。
我现在回调信息里收到数据不调用任何函数处理了,试了2个单向测试:就是TCPnetTest的while(1)循环里啥也不做,PC机用网络助手定时100ms一直发送数据,时间长了就挂了HardFault_Handler;另外一个是while(1)循环里定时100ms一直往PC网络助手发送数据,PC网络助手不发只接收,时间长了也会挂HardFault_Handl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队列传递出来,主要是处理程序里面还有调用netTCP_Send发送数据。
我现在回调信息里收到数据不调用任 ...

这个错误,我昨晚也遇到了。

FreeRTOS版配TCPnet就是坑,跟RTX5版比差距太大,我昨晚修改成TCPnet的应用任务优先级低一级,其它几个任务优先级高一级,即如下方式,稳定了,连续测了两个小时:

AppTaskMsgPro任务   : osPriorityNormal2
AppTaskEthCheck  : osPriorityNormal3。
netCore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netEth0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我昨晚也遇到了。

FreeRTOS版配TCPnet就是坑,跟RTX5版比差距太大,我昨晚修改成TCPnet的应 ...

硬汉哥也遇到收发时间长了挂掉的问题吗?
RTX5要怎么移植设置才能运行,我没用cube max生成代码,我是直接选择了MDK里面的classic选项直接添加,有两个选项可选的,一个是classic,一个是STM32cubeMX。我的RTX5运行马上就HardFault_Handler难道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也遇到收发时间长了挂掉的问题吗?
RTX5要怎么移植设置才能运行,我没用cube max生成代码,我是直 ...

1、遇到过,RL-TCPnet V7.X刚配套H7的时候遇到过好多次,现在稳定了,测试个几天基本没问题。
2、用经典版,用不到CubeMX,此贴有说明,用的经典版,下载V5或V6的教程,用的经典版classi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遇到过,RL-TCPnet V7.X刚配套H7的时候遇到过好多次,现在稳定了,测试个几天基本没问题。
2、用经典 ...

硬汉哥,我把MPU_Config给屏蔽了,现在测试了好久都不挂了。小白对这个MPU不知道咋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把MPU_Config给屏蔽了,现在测试了好久都不挂了。小白对这个MPU不知道咋用

看我们V7的用户手册的MPU和Cache章节即可,配置MPU主要还是用来这种Cach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们V7的用户手册的MPU和Cache章节即可,配置MPU主要还是用来这种Cache

请教硬汉哥,除了用DWT做精确延时,还有什么方法,DWT离开了JLINK仿真器没法正常复位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硬汉哥,除了用DWT做精确延时,还有什么方法,DWT离开了JLINK仿真器没法正常复位运行

6楼

stm32F767 使用DWT一点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68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

stm32F767 使用DWT一点问题

太棒了,解决了,就是每次退出仿真的时候都得要复位,也无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

stm32F767 使用DWT一点问题

另外有一个问题,仿真监控到某些任务stack used:unknown,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用了全局变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仿真监控到某些任务stack used:unknown,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用了全局变量吗?

什么效果,发个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效果,发个截图看下。

硬汉哥,帮忙看看。如图片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