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多线程写1个SOCKET

楼主(2020-03-03):
多个线程都有可能要发送数据,这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是不是只能一个线程写SOCKET,其它线程要发送数据就线程之间通讯来发送数据。
安富莱的例程有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A:
可以,每个任务写一个socket,管理比较方便。

1、LWIP里面的这个你创建多个netconn任务即可:

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74

2、或者RL-TCPnet v7.x里面的多客户端例子,就是用多个任务创建的,管理比较方便

新版RL-TCPnet V7.X网协议栈和物联网教程开始更新,配RTX5和FreeRTOS两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243

网友: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使用队列,其他线程要发送的数据扔到队列里面,然后发送线程就监听队列,有数据就通过socket发送出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个任务写一个socket,管理比较方便。

1、LWIP里面的这个你创建多个netconn任务即可:

每个任务写一个socket的话对于服务端来说 一个设备多个tcp连接了,这样的服务器下发数据的时候每个任务都有可能收到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任务写一个socket的话对于服务端来说 一个设备多个tcp连接了,这样的服务器下发数据的时候每个任务都 ...

明白了,三楼方法适合你。

我以为你要建立多个sock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