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6板子,时间不准

楼主(2020-03-04):
我的V6板子RTC时间不准,一个小时差10分钟左右,请问问题出在哪?是不是匹配电容问题

网友A:
那个例子测试的,时钟选择的LSE还是L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例子测试的,时钟选择的LSE还是LSI?

谢谢,解决. 我原先用LSI所以时间相差大,后来改在LSE,可怎么也不能设置日期时间,后来断电,拔电池就可以设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