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AC5改AC6后_CC_ARM就没有定义了?

楼主(2020-03-04):
用AC5时,__CC_ARM是默认定义的,改为AC6后,就没有定义了,但如果在C/C++选项中加入__CC_ARM项,就会出很多的错误,这个咋整啊??

网友A:
照葫芦画瓢,应该是 __CLANG_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葫芦画瓢,应该是 __CLANG_ARM

多谢硬汉。找到了

宏__CC_ARM 是MDK自带的, 在AC5中是__CC_ARM ,AC6中是__clang__。如下
AC5: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elif defined ( __CC_ARM )
#endif

AC6 :
#if   defined ( __ICCARM__ )
  #pragma system_include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for MISRA check */
#elif defined (__clang__)
  #pragma clang system_header   /* treat file as system include file */
#endif

网友(2020-06-22):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找到了

宏__CC_ARM 是MDK自带的, 在AC5中是__CC_ARM ,AC6中是__clang__。如下

ac6 中你也可以试一下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endif

网友B(2021-08-23):
#if defined(__GNUC__) || defined(__clang__)
有区别吗?  有 的时候 是或的关系 , 是不是用哪个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 defined(__GNUC__) || defined(__clang__)
有区别吗?  有 的时候 是或的关系 , 是不是用哪个都行?

有些定义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