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2d图绘制

楼主(2020-03-04):
请教大家,在一个window窗口上,有一个graph控件,graph设置了回调函数,回调函数里画2d图,怎样让graph控件的2d图更新变化?   之前用的framewin窗口,发送一个自定义消息就能更新,换成window窗口就没效果了

网友A:
上代码,我看下如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代码,我看下如何发的。

1、由于2d图的代码太长,就不加上了,主要是在graph控件处画矩形
2 、主程序发送给该窗口的自定义消息,如图1,这个消息啥都没做,然后发现如果这个窗口为framewin时,graph控件上的矩形通过消息发送而刷新,换成window类型就没刷新。3、framewin类型的窗口在生成之后隐藏起来,而且设置边框的尺寸为0, 后面显示出来,会有外面的边框显示出来0.5s,由于这个原因才想换成window类型。
4、一个listbox怎么设置多列显示呢?
非常感谢硬汉哥抽空帮忙解答,真的感谢

图1

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