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 Fatfs SD DMA

楼主(2020-03-04):
请教大神们,我用H7平台使用Fatfs文件系统写SD卡,当把底层驱动写DMA的超时时间设置为20ms,大约写30秒就不能写了如果把超时时间设置的很大,一直写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项目需求最大只能20ms。

网友A:
FAT类文件系统不适合作为实时写入,随着你的写入的数据不断加大,写入时间也会加大。

好点的处理方案是创建多个文件进行记录。然后每次写入不要重复的开关文件,最好f_write和f_sync组合即可,无需关闭。

楼主:
硬汉你好,我们的应用场景是200Hz文件系统写SD卡,上电open一个文件,其中农不关闭,一直写定时sync,原有平台是STM32F4正常运行。现在换到STM32H7平台上,如果将底层写DMA函数的超时时间长则没有问题,设置的过短(我们最大20ms)就不能持续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好,我们的应用场景是200Hz文件系统写SD卡,上电open一个文件,其中农不关闭,一直写定时sync,原有 ...

你这个频率太高了,普通的消费级SD卡不稳定,容易出故障。

有没有测试过查询方式,用查询方式测试下,另外就是先把你的SD卡格式化下再测试。

楼主:
用查询方式也不行,SD卡已经格式化好多次了。
疑问:
1、为什么和底层DMA的超时有关系呢?while((WriteStatus == 0) && ((HAL_GetTick() - timeout) < SD_TIMEOUT))  SD_TIMEOUT越大持续写入时间越长,当死等的时候一直写没有问题。
2、为什写错误之后就不再写了?

楼主:
另外,当降低频率到5Hz时,大约能够持续写入15分钟左右后就无法继续写了。
在原有F4平台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仅仅是换成H7平台将底层驱动给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查询方式也不行,SD卡已经格式化好多次了。
疑问:
1、为什么和底层DMA的超时有关系呢?while((WriteSt ...

1、以往的程序SD底层都是DMA死等。现在HAL人性化些,做了个超时。
2、写错之后估计DMA工作已经异常了,可以考虑重新初始化配置SDIO。

可以这样试试,不用文件系统了,直接操作SD的扇区,如果还有问题基本就可以确定是SD卡驱动问题了。

考虑升级到最新的HAL V1.8.0试试。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
用裸机写过,200HZ持续写,不过读出数据来有错的,用曲线显示有很多非常大的数据。请问HAL V1.8.0在哪下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
用裸机写过,200HZ持续写,不过读出数据来有错的,用曲线显示有很多非常大的数据。请问H ...

ST官网下载就行,速度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类文件系统不适合作为实时写入,随着你的写入的数据不断加大,写入时间也会加大。

好点的处理方案是 ...

硬汉,那实时写入用啥文件系统好呢,我也发现后面写的慢,前面快,用的FAT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