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50+QSPI FLASH在内存映射模式访问最后一个字节后会异常,解决了但原因未知。

楼主(2020-03-04):
在编写H7-TOOL + W25Q256  (32MB)的 FLM算法文件时,发现校验QSPI Flash最后一个字节会报错。

解决方法:
   修改QSPI初始化函数,将CPU的QSPI空间设置为64MB。
    /* Flash大小是2^(FlashSize + 1) = 2^25 = 32MB */
    /* 正确值应该是 QSPI_FLASH_SIZE - 1; 但内存映射模式访问最后一个字节时,CPU预取下个数据会导致异常。扩大一点解决问题。 */
    QSPIHandle.Init.FlashSize = QSPI_FLASH_SIZE;

原因:未知
推测是CPU访问最后一个字节时,可能预取下个地址数据,下一个地址数据超过设定的访问空间了。

网友:
我看游戏的时候,都说uzi我的神,我感觉你就是我的神

网友A:
个人想法:映射成 32M - page (sector) 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想法:映射成 32M - page (sector) 大小呢?

可以试试。

网友(2020-06-04):
我也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比对发现,校验的时候总会比HEX文件多一个地址,就是最后返回的错误地址。我是直接修改下载算法。

网友(2022-05-24):
HAL库内部已经执行-1操作了。

网友B(2022-12-06):
在编写H7-TOOL + W25Q256  (32MB)的 FLM算法文件时,修改引脚应用到自己的板子时,无法擦除和下载,但是进度条都是正常的,下载后程序没有变化,也没擦除掉,也没有写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应用的是H750,内存映射模式

网友C(2023-06-03):
引用 网友B:
在编写H7-TOOL + W25Q256  (32MB)的 FLM算法文件时,修改引脚应用到自己的板子时,无法擦除和下载,但是进 ...

我也是同样的效果,请问解决了吗?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解决办法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效果,请问解决了吗?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解决办法吗?谢谢啦

我们这个是W25Q256,可供参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