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分享STM32F407VET6+uCOS-III+uCFS最新版本应用(官方源代码展示)

楼主(2020-03-05):
STM32F407VET6+uCOS-III+uCFS(KEIL V3.08.00)工程,,其uCOS-III和uCFS全部采用官方提供的最新版本源代码,IO方式驱动SdCard卡(SanDisk 32G),应用部分只简单尝试了读取SdCard卡内文件的数据读取,实际验证测试OK
下面直接上传源代码工程: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sWzZytPETRGm6ryfk7qqA
提取码:3thq
由于论坛上传不成功,已经分享到百度云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没有上传成功,百度云分享下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没有上传成功,百度云分享下也行的

上传几次,以为别论坛和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几次,以为别论坛和谐了

太感谢了,我帮你整到楼主位。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速度真快,源码刚放出来没几天,这么快就跑起来了?

网友B:
大佬有没有移植最新的ucosii,我这边移植了下载不运行

网友C:
最新版源码下不动啊  楼主能传一份嘛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版源码下不动啊  楼主能传一份嘛  感谢

附近工程里你需要的都有,都是最新官方提供的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没有移植最新的ucosii,我这边移植了下载不运行

Ucosii版本的还没有研究,都忙完ucosiii的下一步就开始

网友D:
楼主 这个是在官方什么地方下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是在官方什么地方下载的

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楼主自己做的。

赞一个 哈哈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着开硬件浮点,我把工程搬到429上,卡在OSInitHook 这循环了,搞了个下午都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着开硬件浮点,我把工程搬到429上,卡在OSInitHook 这循环了,搞了个下午都没搞定。。。

参考H7的复制粘贴到F429上就可以使用,底层实现一样,没区别

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uCOS-III V3.07.03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uC/Probe,与之前版本变化较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53

基于V7的uCOS-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用于低功耗,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600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移植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时钟源作为系统节拍定时器?

我看好像没有用到systick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移植的时候用的是那个时钟源作为系统节拍定时器?

我看好像没有用到systick

找了个遍,明白了。
                DCD     OS_CPU_PendSV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OS_CPU_SysTick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在F4XX的启动文件里面,将systick跟PendSV定向到OS_CPU_PendSVHandler       以及 OS_CPU_SysTickHandler
这两个函数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着开硬件浮点,我把工程搬到429上,卡在OSInitHook 这循环了,搞了个下午都没搞定。。。

没在429上试过,你有问题可以把工程发上来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没有移植最新的ucosii,我这边移植了下载不运行

uCOS-II跟uCOS-III移植差不多,OS部分代码直接替换掉,CFG配置文件等替换OS3的就可以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uCOS-II跟uCOS-III移植差不多,OS部分代码直接替换掉,CFG配置文件等替换OS3的就可以跑起来

楼主方便上传一个移植好的UCOSII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上传一个移植好的UCOSII吗?感谢

你需要的工程已经上传论坛了

网友G(2020-07-17):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sdio接口的sd做ucfs该怎么修改呢,我看了这个工程是spi接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请教一下,sdio接口的sd做ucfs该怎么修改呢,我看了这个工程是spi接口的吧

1、github下载uC-FS包;
2、解压后uC-FS-master\uC-FS-master\Dev\SD就有SPI和Card两个文件夹,分别对应SPI和SDIO驱动接口文件;
3、你要使用SDIO驱动SdCard卡,工程内就添加Card文件夹的两个文;
4、再补上ST芯片的驱动代码;
大概流程就是这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