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的usb口和上位机通信,像串口一样用usb,怎么操作?

楼主(2020-03-05):
stm32的usb口和上位机通信,像串口一样用usb,(不用usb虚拟串口哦)怎么操作?用usb的哪种模式,有没有相关资料和例程可以学习吗?

网友A:
这个就行。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02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行。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我调试的时候,stm32 usb发到电脑的数据用什么软件抓取呢?类似串口助手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行。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简单易实现

好像链接里面的例子是usb虚拟串口的案例,我想直接用usb通信 ,不想用虚拟串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链接里面的例子是usb虚拟串口的案例,我想直接用usb通信 ,不想用虚拟串口的

不是,这个不是虚拟串口,是标准的USB BULK。
我是图省事,让大家先安装的虚拟串口驱动,然后用libUSB驱动覆盖,实际测试发现可以直接安装libUSB驱动,看那个帖子的二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