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谁能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MDK不能下载。。。

楼主(2020-03-05):
如图所示,H745 NUCLEO板子,不能下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53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NUCLEO板子无法下载程序时,通过复位状态下载可解决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谢谢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flash被锁了,boot0要接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flash被锁了,boot0要接1

boot0接1是系统bootloader启动,不用。

设置复位下载的话,可以有效防止SWD调试接口被锁的情况,因为复位期间SWD引脚还是默认工作状态。

而使用系统bootloader,当然都可以防止。